超级稳定好控制!使用3个陀螺仪的4桨线控飞碟录像!

楼主(2004-11-17):
我现在有一批OEM外销货,是深圳制造OEM国外技术和材料,有线控制的,4通道比例,上面有三个‘微电机-霍尔式陀螺仪’,完全4个通道控制,操控手法和JABO等电直遥控器一样,也有4个微调:速度、副翼、升降、方向。飞起来非常稳定。十分适合初学者练习小电直。

    国外已有无线遥控的,也是三个陀螺仪,非常稳定好飞,很贵,要500-700美金。

    我以前就想自制一个,但是控制部分想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如能在此线控基础上改成无线遥控的就好了。看看三个陀螺仪的线控飞碟录像,就是不一样:http://www.planemodel.com/rm/ufo-3gyros.rm

我的线控飞碟图片:

国外无线的:

网友:
控制方法和国外那个原理不同吧?那三个铜制的转盘是不是高速旋转 然后靠陀螺效应控制机体姿态的?还是机械式陀螺仪啊? 国外那个是靠四个浆的转速差控制的 用的是压电式陀螺仪

楼主:
这三颗小家伙是地地道道的陀螺仪。

    在压电式陀螺仪出现前,早期的油动直升机陀螺仪就是用这种,内部是悬挂着一个带飞轮的高速电机,旁边有位移传感器(由霍尔元件检测电路组成)检测悬吊的小电机在外力作用下产生的位移,再控制相应的执行机构,实现自动控制。

    这种由电机和检测电路组成陀螺仪传感器,而不是用该小电机直接产生的陀螺效应抵消或平衡外来力矩,这就是所谓的机械陀螺仪,但不是机械陀螺。

    现在的所谓电子陀螺仪,实际也是利用陶瓷压电晶体的压力转换电压的压电效应,在做成一定形状的压电晶体二端施加高频率震荡信号(模仿电机高速运转)产生机械陀螺效应,来感应检测外来力矩的变化,再反馈给舵机或者电机等执行机构产生反扭力。这样的机械陀螺仪的效果,除了体积大点、耗电大点外,一点不比普通压电式陀螺仪差哟。

网友:
呵呵~看上去不怎么样么`?

[ Last edited by hongkr on 2004-11-17 at 23:15 ]

网友:
会飞的马桶盖~
看了录像确实很有意思

网友:
录象还行,是玩具

网友:
对,玩具来的。呵呵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4-11-17 11:34 PM 发表:

会飞的马桶盖~
看了录像确实很有意思

高见!

网友:
遥控飞扬:请问那电线是不是3根:正,负,信号?

楼主:
应该是的,3根:正,负,信号,香港有人将其改为红外遥控的,据说不难.

网友:
确定是三根?那就可以搞一个四桨无线的了!

网友(2005-04-13):
老杨的这个东西很值得买一个回家作为室内练悬停感觉用。
我买过两个,感觉从模拟器过渡到真机还是差一个步骤,用了它就好了。
但这家伙的电机不太好,容易烧坏而且费电。建议各位不要安装原配的电机罩,另外采购一个摩托车电瓶飞。改无线的意义不是很大,不如等着http://www.rctoys.com/draganflyer4.php在国内有仿制货再买。

网友:
可以改制交流电变压器供电吗?

网友:
耗电大。我就玩了一次就没有玩了。练悬停是个不错的选择。便宜。

网友:
谁有2手的要出售啊!!!!!!!!!!!!!!!!!!!!!!!!!!!!!!!!!!!!!!!!!!!!!!!!!!1

网友:
二手的摊上运费不划算的。
老杨的报价好像不到200,你和他谈谈价格更合适哦!

网友(2005-08-27):
什么价格啊???????????????????????????????????????????????????????????/

网友A:
重新贴:
飞扬模型的线控UFO视频:
http://www.planemodel.com/vd1/ufo-3gyros.htm
飞扬模型改制的无线UFO:
http://www.planemodel.com/vd1/ufo-radio1.htm
外星的UFO视频:
http://www.planemodel.com/vd1/ufo-real.htm
飞扬模型的线控UFO图片:
国外的无线UFO:

网友B:
消息来价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