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DV转成电脑视频

楼主(2004-11-17):
今天刚拍了潜艇潜航的录象,不知道怎么转电脑视频,求教各位大虾。

网友:
你的DV是USB的还是1394的.

楼主:
天才  在 2004-11-17 03:52 PM 发表:

你的DV是USB的还是1394的.

老SONY,应该是1394。

网友:
什么型号的摄像机,我帮你想办法,我在家里经常搞的

网友:
你有1394卡吗?

网友:
方舟  在 2004-11-17 03:56 PM 发表:

老SONY,应该是1394。

我有老的索尼dv卡+连线,有兴趣拿去配着玩吗?啊?

做工超级榜!

可惜我没索尼的dv

楼主:
谢谢各位兄台的热心帮助,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我再想想办法,总可以搞定的。

网友:
在想想吧.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还行,就200元左右买一个电视卡,只要能输出到电视上的就能录下来,条件是CPU要够快。

网友:
搞采集和非线性编辑不是三言两语能搞定的.最简单的办法送到制作室去30元右左打一光盘.以后来自已搞.

网友:
你用“绘声绘影”来做嘛,简单又好用

网友:
电脑上要先配一块1394卡,然后用“会声会影”进行采集、编辑。

网友:
方舟  在 2004-11-17 15:44 发表:

今天刚拍了潜艇潜航的录象,不知道怎么转电脑视频,求教各位大虾。

交给我处理吗,明天叫快递送过来。

网友:
杭州高手找一个,搞定没问题

网友:
期待上录象啊,快点行动哦:)

网友:
很简单,自己去电脑城花70元买块1394卡,然后用会声会影采集进电脑,但编辑和压缩建议用V4或其他软件,会声会影的压缩效果太烂,如果需要软件我可以传给你.

楼主:
drywh  在 2004-11-20 09:12 AM 发表:

很简单,自己去电脑城花70元买块1394卡,然后用会声会影采集进电脑,但编辑和压缩建议用V4或其他软件,会声会影的压缩效果太烂,如果需要软件我可以传给你.

明白了,多谢了,抓、紧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