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一个飞机装两个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4-11-17):
使用前置
发动机
的时候,我知道要采用右拉和下拉。
那么试问当采用两只电动机并排装在机翼两边的时候要不要考虑拉力角呢?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两个桨方向相反就不用,同方向的好像有一个要有点角度
以前在《航空模型》上看过,具体数据不记得了

楼主: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航空模型》呢?帮忙给个范围吧,谢谢了。

网友B(2004-12-18):
正反浆不好找

楼主:
是啊,我想还是用一样的浆可能性大点。

网友C(2005-01-26):
电动的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咱也想仿一把“龙眼”。先用一只电机试试了。翼展800mm,翼玄220mm;拉力500g,全机重900g。能行么?
[ Last edited by 2003ug on 2005-1-26 at 18: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