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拆三叶发动机一般都需要用什么工具啊?

楼主(2004-11-17):
我是新手~打算自己攒机~目前已经有三叶25A和28A的
发动机
了~请问拆以上两部发动机,需要什么工具、具体规格是多少?那36A和46A的又分别需要什么工具呢?
另外,我现在28A那部是旧的,没有消音器螺栓和固定螺栓,请问我要配的话,买什么规格的螺栓?谢谢~~~~~~~~~~~~~~~~~~~~~~~~~~~~~~~~`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29 15:54 审核通过

网友A:
没有特殊的工具,就是钳子,搬子,螺丝刀,内六角搬子,螺栓,消声器用3*30的,固定发动机用3*25的。拆时要细心,记住各部件间的相对位置,特别是活塞的朝向,可在拆下之前在活塞顶部作一记号,一般是画一个小箭头,还有就是连杆的正反面,也应在拆下之前作一记号。
安装时,各轴,缸桶,活塞的磨擦面要浸蓖麻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