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3D-PE大桨-室内-高速飞行-奇快反应-录象!

楼主(2004-11-18):
PE大桨用在JABO上的优异性能已被证实,今天试用了PE大桨在Esky3D上,超级爽!PE大桨加上可变桨距,灵敏度和可操控性在飞行中-完美体验!

    当双桨产生,二桨尖达到5厘米分叉!照样飞!

请看:http://www.planemodel.com/rm/esky-pe.rm

    原装双凸对称木桨贵而娇气,一碰就毁,恐怕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它来飞2D的,有几个人能够3D倒飞?重要的是先把咱二弟侍候好吧。侍候三弟以前,就要有大把银子送给他!

网友:
呵呵~~~广告做的不错~

网友:
PE桨是真麽做出来的?也要开模吗?

网友:
PE桨早就有了啊,就是以前装到JABO上那种白色的桨。

网友:
此外可以自己做木桨飞,按照各种大桨的外形,画好外形后,用快的刀削出毛胚,然后用中等粗细的锉刀
打磨,成形后用细砂纸磨光滑,最后在翼的边缘和安装孔上涂502加强强度,效果很不错,价格又
便宜。
记得用桐木,桦木等松软的木材。WWW.RENHANG.COM有售。

[ Last edited by 我要高飞 on 2004-11-18 at 09:45 ]

网友:
遥控飞扬  在 2004-11-18 12:25 AM 发表:

PE大桨用在JABO上的优异性能已被证实,今天试用了PE大桨在Esky3D上,超级爽!PE大桨加上可变桨距,灵敏度和可操控性在飞行中-完美体验!

    当双桨产生,二桨尖达到5厘米分叉!照样飞!

请看:http:/ ...

请教:4VF能玩Esky3D吗?除去舵机,电调,接收机,Esky3D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
4Vf不能玩ESKY3D,因为它是CCPM斜盘,必须是高级遥控器才支持,至少要5通道,且带CCPM混控程序。

网友:
vidct  在 2004-11-18 10:17 AM 发表:

4Vf不能玩ESKY3D,因为它是CCPM斜盘,必须是高级遥控器才支持,至少要5通道,且带CCPM混控程序。

谢了!
不懂!
哪种可以?

网友:
至少FF6以上
JR MAX66 ADT以上

网友:
vidct  在 2004-11-18 01:26 PM 发表:

至少FF6以上
JR MAX66 ADT以上

再谢!
:)我的意思是哪种电直可以用4VF来玩

网友:
雷鸟 佳宝 esky outdoor 老esky  四通道固定螺距的都能玩

网友:
我要高飞  在 2004-11-18 09:39 AM 发表:

此外可以自己做木桨飞,按照各种大桨的外形,画好外形后,用快的刀削出毛胚,然后用中等粗细的锉刀
打磨,成形后用细砂纸磨光滑,最后在翼的边缘和安装孔上涂502加强强度,效果很不错,价格又
便宜。
记得用桐 ...

如此做法能保证精度吗?

网友:
我要高飞  在 2004-11-18 09:39 AM 发表:

此外可以自己做木桨飞,按照各种大桨的外形,画好外形后,用快的刀削出毛胚,然后用中等粗细的锉刀
打磨,成形后用细砂纸磨光滑,最后在翼的边缘和安装孔上涂502加强强度,效果很不错,价格又
便宜。
记得用桐 ...

如此做法能保证精度吗?会不会很容易出现双桨?或者不平衡的现象?

网友:
我想也是啊??

网友:
采用成品的木板加工,如1000 x 55 x 4mm,自己做的时候再仔细点,精度虽然比机器的差,
但还是有保证的。钻孔要对称。
一般来说,认真加工的话,双桨基本不会出现。做一对2个小时以内吧。
自己动手试试就知道了,只要细心点,没想象中困难的。

网友:
最好再加上蒙皮

网友:
买不到木头阿

网友:
有同感阿。我早就想试试自己做桨了。TIMSONG,等你啊!

网友A(2005-01-20):
如果自己想动动手可以用木头或者是大的竹子自己做要有小的电子称。但现在PE浆飞杨已经卖的很便宜了。很适合那些初学者。

网友B:
老杨水平高!不能代表飞机的真实水平.
录像后期换场方式比以前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