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翼的动力配置

楼主(2004-11-18):
我的飞翼配置:
·飞高6通接收机:10G
·两个towerpro舵机:10G
·混控器:10G
·370电机:46G
·4030桨:8G
·7.4/1800MA锂电池(5-6C):85G
以上共重:169G
据台湾的哥们说他们的370配4025桨推力170G,我的不行。
电机为普通型,配4030桨设计推力140G,这足够了!无论是KT还是泡沫飞翼绝对可行,但是有两点注意:
1、一定要有翼型;
2、不要超过300G,即空机身不要超过121G;
如果需要DWG 文件告诉我!

网友:
我的飞翼配置:
·GWS6通接收机:
·两个GWS/PICO舵机:
·混控器:10G
·ele150PW无刷套装·7060桨:
·狂模的7.4/1400MA锂电池
各位这套配置飞飞翼行吗?

网友:
2楼的,这配置肯定不行,你的无刷配7060桨电流将达到9~10A,电池肯定受不了。
办法:换6X4桨或换能达到10A放电的电池。我的配置和你完全一样,只是桨用7035,电池用ELE的1800
锂电。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1-18 07:26 PM 发表:

2楼的,这配置肯定不行,你的无刷配7060桨电流将达到9~10A,电池肯定受不了。
办法:换6X4桨或换能达到10A放电的电池。我的配置和你完全一样,只是桨用7035,电池用ELE的1800
锂电。

我有7035桨,直接换上行吗

网友:
7035桨换上用1400MAH电池也够戗,若1400锂电能达到6C以上放电还将就用。你试试吧!

网友:
把桨剪短一点就行了

网友:
metalman  在 2004-11-19 02:05 发表:

把桨剪短一点就行了

直接~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1-18 19:26 发表:

2楼的,这配置肯定不行,你的无刷配7060桨电流将达到9~10A,电池肯定受不了。
办法:换6X4桨或换能达到10A放电的电池。我的配置和你完全一样,只是桨用7035,电池用ELE的1800
锂电。

3楼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1-18 07:26 PM 发表:

2楼的,这配置肯定不行,你的无刷配7060桨电流将达到9~10A,电池肯定受不了。
办法:换6X4桨或换能达到10A放电的电池。我的配置和你完全一样,只是桨用7035,电池用ELE的1800
锂电。

哪有6X4桨卖?

楼主:
去丰模找杨东电桨多的是!

网友:
sidney  在 2004-11-27 10:40 PM 发表:

去丰模找杨东电桨多的是!

给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