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菜菜菜问题

楼主(2004-11-18):
如果安装双电调分别控制两个马达,在将两个电调电源并联的情况下,是只开一个马达出力大,还是开一个马达和开两个马达出力一样大?开两个马达的时候是否会造成马达的输入电压降低?

网友A:
请参阅网站上的精品文章

网友B:
理论上讲,应该是一样的。
实际来讲,双马达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网友:
看看网站里的资讯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