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元一个的18650准备飞翼龙,3个串联还是2并2串啊?

楼主(2004-11-18):
今天去二手市场,看到有二手的18650,2000mah的,其实几乎是全新的,老板让自己挑,还有表可以自己量,挑了10个电压在4V左右的,准备组上几组飞翼龙,问题是应该组成7.2V还是10.8v的呀?充电是用手机充电器给单个充还是用其它什么办法?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三个串联电流不够,两并两串,性能不一侄,最好能独立充电.

网友:
帮我买点吧.

网友:
并还是什么牌子都可以的!

网友:
组个3串的试试,试飞后帖个结果。就是电池费了也不过才6元钱,成功了可以省不少的钱啊

网友:
呆宝  在 2004-11-18 21:54 发表:
组个3串的试试,试飞后帖个结果。就是电池费了也不过才6元钱,成功了可以省不少的钱啊

我敢把胸脯拍红保证,单三串一定不行!!哈哈...

网友:
我就用过18650的2 串 2 并电池组飞过翼龙,可是飞不高,问过用此种电池飞翼龙的哥们是怎么回事,结果我自己分析原因应该是象小方说的那样:2 串 2 并,但如果没有专用充电器,充电是个问题。
而且 2 手的单体性能不一,估计电池组放电时间会受影响。可能是充电的时候电池的差异不同导致电池的性能不一样和下降造成的。具体的可以问下长庚明月,他用这种电池飞过翼龙效果还是不错的具他所说。

楼主:
本来昨天在那里买好后让老板给3串起来了,而且是用专用的焊电池的东西(就点四下,没有焊锡),今天看到网上的朋友说两并两串,又拆掉自己焊,组了一组焊了近一个小时,大家不要见笑,以前没用过烙铁!组好以后在家里先试了一个,油门推到最大电机马上停转,在放到2/3位置可以一直转,在家里转了5分钟左右,摸电池一点温度都没有,明天拿到外面去实地试一下
关于充电,准备一个是用笔记本电池的线路改改充,2是用DV充电器直接充,还需要试

网友:
试了没有啊?说下结果!

楼主:
今天上午去飞了让,油门推到2/3处,这也是最大了,再大就停,能飞,飞了30分钟就赶紧收了,估计还有一点电,下面就想办法给它充电吧,头疼,还没有办法!

网友:
是锂离子么?

网友:
gang0120  在 2004-11-20 07:29 PM 发表:

今天上午去飞了让,油门推到2/3处,这也是最大了,再大就停,能飞,飞了30分钟就赶紧收了,估计还有一点电,下面就想办法给它充电吧,头疼,还没有办法!

能飞多高啊?我的打死也飞不高。

网友:
bs98136  在 2004-11-21 01:08 AM 发表:

能飞多高啊?我的打死也飞不高。

以前飞油机的时候,总有围观者问;“能飞多高?”开始还耐心的解说,后来问同样问题的人多了,就直接了当的告知:“能飞一公里高”,某围观者感叹曰:“真高啊,那都快看不见了”(真佩服他的视力,能看清一公里外的翼展一米多点点的飞机)随后“%……776……8%¥5—*(—9880909—*7986—……78567%¥……465¥%43654%”什么样离奇的想法和建议就来了······。
现在,“能飞多高”在电动机里到真的成问题了。

网友:
跟安龙买一个充电器,我买一个充电器和2组2串2并的18650用380地面试时间10分钟.

网友:
小方  在 2004-11-21 10:12 AM 发表:

翼龙不行,全重 700g,用一个 380 电机,那不开玩笑吗?
你做一个全重不超过 500g,翼展 1200mm左右的电滑,就用普通的加防泄磁环的380,想飞多高就多高,想飞多低就多低。

这到是,推重比连0.5都不到,我准备往翼龙上装P400钴电机,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毕竟我这里海拔高。

网友:
两串两并, 用手机的旅行充电器,10快一个, 买两个, 独立充电; 问题解决,还便宜;
飞翼龙绝对没问题。 可以飞很高, 就是爬的慢点;爬高再翻跟头, 我一直这样玩,肯定可以的。

我留空20多分钟, 地面全动力20分钟还没保护, 做过试验滴

网友:
电池是当前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