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减速组的问题

楼主(2004-11-18):
我现在用的ELE1000型套装的电调和电机。减速组的齿轮比在4.46:1左右。电机的KV值在4000左右。
前一段时间使用1147的浆,电流大,且拉力不高,后换用1047的浆电流小了,速度也上去了,今天爽飞了一个小时。
请问如果我不换浆(还是用1147浆),而把减速组的齿轮换成5.33:1或者6.6:1的,是不是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
用6。6:1,1147桨电流肯定比4。46:1,1147桨电流要小一些,但效果会有些差别,减速比大了,速度肯定要慢些了。

楼主:
速度慢是一定的,但是这样应该可以有效的减小电流。
我想知道的是这样作和换浆那个的效果更好。(不考虑便捷性)

网友:
tigerbj  在 2004-11-18 09:23 PM 发表:

我现在用的ELE1000型套装的电调和电机。减速组的齿轮比在4.46:1左右。电机的KV值在4000左右。
前一段时间使用1147的浆,电流大,且拉力不高,后换用1047的浆电流小了,速度也上去了,今天爽飞了一个小时。
请问 ...

用1147电机的效率严重降低了,出现电流猛增的情况。无刷马达有个最佳工作转速,要注意。
换减速比大的,输出转速会降低,可以换大桨,如果仍用小桨,拉力会减弱。
在实践中找个完美的搭配,你就成高手了,呵呵

楼主:
cst  在 2004-11-21 09:09 PM 发表:

用1147电机的效率严重降低了,出现电流猛增的情况。无刷马达有个最佳工作转速,要注意。
换减速比大的,输出转速会降低,可以换大桨,如果仍用小桨,拉力会减弱。
在实践中找个完美的搭配,你就成高手了,呵呵: ...

俺就盼着这一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