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雷鸟发射机的问题?

楼主(2004-11-18):
请问雷鸟3代带发射机上方有两个开关下方有三个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2005-01-30):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左上方的是息火开关, 右上方的是油门状态转换开关(开时,油门有中点,用于双向电调,关时没有,用于油机或单向电调),下面的四个开关是用来转换每个通道的正反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