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3A特技机,完成图装

楼主(2004-11-19):
电池从座舱位置进出,无需折机翼。

座舱盖用广告色涂,没办法,手上只有这个色,不好看。

背面。副翼左右各一个舵机

翼展  930MM。

机长  890MM

全重  430克。

动力  B20 无刷减速组, 1080桨

电池  1800MA 7.2V

这个动力速度和拉力都不够,但新的直驱无刷和11.1V电池还未到,凑着用。

横滚之类的动作自不用说,侧飞都很不错的

[ Last edited by kl on 2004-11-19 at 19:31 ]

网友:
弓虽!!用无刷动力就爽死了,机身贴纸最好换成整体的,不能看出两条贴纸重叠的色差,,机翼和机身的前后两个连接点尽量做得平滑过度,这样就很有商品化的味道了

网友:
恳求公开制作过程

网友:
罩子做成透明的 就完美了~~~~~~

网友:
做工没得说得
太利害啦

网友:
做机高手!

网友:
KL是高手就勿庸置疑拉,呵呵!这架机还能装几种不同的动力:减速,直驱等

网友:
楼主是用的KT板整体折成的机身吧,动力是什么啊,好象是370减速吧?
另外楼主可以具体说一下数据尺寸吧,呵呵

网友:
这可能是KL的商业秘密了,好像很多人问他怎么做的他都不会回答di...

网友:
哈~~~~~~楼上说的没错,有啥秘密啊,再难还有木匠活难?可惜按俺不是木匠。实际蒙了皮的KT板做飞机比木制飞机简单的多,弯曲的地方用刀多划两下很容易弯的,而且很结实。呵呵~说归说,俺可不会做3A,也不想做。

网友:
szc  在 2004-11-19 02:46 PM 发表:

这可能是KL的商业秘密了,好像很多人问他怎么做的他都不会回答di...

不公开也没关系,俺打算自己开动脑筋自己做,丰衣足食.

网友:
哈~怎么这么眼熟??????1+1的??????

楼主:
rabbit78  在 2004-11-19 01:15 AM 发表:

弓虽!!用无刷动力就爽死了,机身贴纸最好换成整体的,不能看出两条贴纸重叠的色差,,机翼和机身的前后两个连接点尽量做得平滑过度,这样就很有商品化的味道了

很好的建议,正是要改进的地方。

楼主:
具体的制作确实可以说是个秘密,毕竟这有“商业”用途,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我只不过是KL模型的代表。

成品机应该很快会有售了。

楼主:
之前做的几款机

网友:
做工没法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