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混控调整!!!

楼主(2004-11-19):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E-sky的混控器上的两个微调的原理?怎么调节?

网友:
E-sky的不是很清楚,但是PG03的一个是GAIN,一个是感度调正。Gain,这个就是在机机通电后,调这个是陀螺仪的两个灯同时量就行了,让后感度调正就是针对飞起飞起来后,锁尾的调整。要是尾部对加油门后反应慢,可以适当调高一些。

楼主:
gaonel  在 2004-11-19 11:40 AM 发表:

E-sky的不是很清楚,但是PG03的一个是GAIN,一个是感度调正。Gain,这个就是在机机通电后,调这个是陀螺仪的两个灯同时量就行了,让后感度调正就是针对飞起飞起来后,锁尾的调整。要是尾部对加油门后反应慢,可以 ...

谢谢你!但E-SKY的混控只有一个指示灯,调整不会指示.有两个微调,一个就是GAIN,另一个是PROPORTIONAL.我反复调整,总是飞起来后,尾浆风量太大,而使飞机向右大转转!怎么办?

网友:
这说明中立点调节不当,应调整PROPORTIONAL

楼主:
谢谢版主大人!只有你回答了我!我试试看!根据我说的情况,能不能具体说说是往+调呢还是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