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试验风扇无刷!

楼主(2004-11-19):
重贴一下昨天的的试验情况:

今天收到了天才帮买的7822和7425,立刻焊到板子上试验。

电机是用UPS里面的24V直流无刷风扇改的,定子四极,用0.4的线绕20圈,绕成单绕组。传感器用上面提到的小风扇里面拆除来的4个脚的全集成的IC。

供电7.2V,空载电流<2A,大约1.6A,空载转速26000转。

装翼龙桨测试,转速8900转,电流6A,连续运行一分钟,电机温热。

因为转速不高,考虑线圈T数太多,于是用0.5的线重绕15T,测试空载电流5A,没等测转速,就发现电机发热严重,因为我临时用热熔胶把电路板和定子粘在一起的,现在热熔胶都融化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霍尔的位置有偏差,换向点不对造成效率下降。

明天继续改。

另,这个电机的重量和380电机差不多,上面的测试可以看出,带负载的表现和380也差不多,但是电流小了很多。我还试过直驱1080桨,电流倒不大10-12A,可转速低得很。

楼主:
今天继续

把霍尔元件的位置微调,发现换向点的不同确实非常影响效率,调来调去,最后甚至没法调到昨天的状态,真是郁闷!最后确定的位置电流和转速倒是可以,但是存在死点,偶尔会出现吱吱叫不能启动的现象,动一下转子就好了。

中午,忽然想到,磁铁没换,原装的塑料磁铁磁力太弱了,下午立马找出以前拆剩下的光头,找啊找阿,找到四个一样的小磁铁,厚度正合适,分成四个方向粘在转子里面,通电试验,结果…………

[ Last edited by xunicheng on 2004-11-19 at 19:20 ]

楼主:
结果,根本没法启动,两个磁钢之间离得太远了!

我用手,启动,启动,再启动…… 终于!

冒起了一股清烟!!!

我可怜的mos管啊!!!牺牲了四个……

楼主:
换上管子,装好原装的磁铁,就等跟害虫要点磁铁了……

忽然想到,最重要的一项测试没做!!!

什么?是什么?

调速!!!

立马接上电调,接收机,电池……

电调是20A蚂蚁电调,发射接收机是4VF,电池是狂模1400mah锂电。

空载,全油门,通电!

电极呜呜的转起来了,测转速26000转!

减油门,速度逐渐下降……

油门全关,停转……

10秒…………

冒起一股清烟…………

我可怜的mos管啊!!!牺牲了两个……

楼主:
为什么为什么!!!

全油门没有任何问题,停转却烧管子呢?

楼主:
先不管那么多,换上管子,装上翼龙桨,带负载试验,全油门,

还和昨天一样,

调速正常。

关油门,摸摸mos管,并不烫,怎么回………………

嗯?嗯?怎么没烧?竟然,一切正常了!

分析原因,只能归结为刚才烧掉的管子有性能不好的。

[ Last edited by xunicheng on 2004-11-19 at 20:07 ]

楼主:
每日总结:

    通过今天的工作,我们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7822和7425允许电流有限,应用在35mm直径的风扇无刷上有点危险,尤其堵转的时候,非常容易过流烧毁,下次试验应用在20mm直径小风扇无刷电机。第二个问题是,有感风扇无刷电机效率确实不高,下一步应该想办法进行弥补。

    同时,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功,那就是再一次证明了,普通电子调节器可以有效的驱动有感风扇无刷电机。

    当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吸取教训,由于工作不到位,粗心鲁莽,致使六只mos因公殉职,有关的人员将严肃处理,相应损失从本月工资中扣除!

    散会。

网友:
利害啊。做这么多试验。辛苦罗。

网友:
等好消息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4-11-19 19:54 发表:

每日总结:

    通过今天的工作,我们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7822和7425允许电流有限,应用在35mm直径的风扇无刷上有点危险,尤其堵转的时候,非常容易过流烧毁,下次试验应用在20mm直径小风扇无刷电机。第 ...

严谨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精神+一点点的智慧,一切都将会简单起来的~

网友:
哪你的管子不多了,
你可以试试并上两只管子.

网友:
向先行者致敬!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4-11-19 07:54 PM 发表:

每日总结:

    通过今天的工作,我们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7822和7425允许电流有限,应用在35mm直径的风扇无刷上有点危险,尤其堵转的时候,非常容易过流烧毁,下次试验应用在20mm直径小风扇无刷电机。第 ...

关于提高有感无刷效率问题, 风扇4极定子电机受先天影响,不适合大功率工作。  可以想想CD无刷,原本就是有感的。通过3个霍尔检测,3组绕组的工作方式(导电方向)非常象3极的有刷电机,效率很高的(绕组效率)。  一个月前就有想法了,因为一直做机机,飞机机,没功夫实验。  等抽空做了,探讨探讨。   我买不到MOSFET对管,只能用手头¥3/个的RFP10N06来试了。   实验初步设想,使用原CD无刷电机及上面自带霍尔的传感电路,定子重新绕线,外接驱动板,串接有刷电调。

网友:
有感是有搞头的~

网友:
有感无刷 的最大好处是 可以省掉价格不菲的无刷电调,

只是缺乏专用的驱动板啊!

继续革命!

网友:
hnvvv  在 2004-11-21 05:33 PM 发表:

有感无刷 的最大好处是 可以省掉价格不菲的无刷电调,

只是缺乏专用的驱动板啊!

继续革命!

  非也非也
等你慢慢研究后就晓得了

网友:
7425的电流裕量不大。5A保证就会发热。5A以上就悬了。一般需要多并联几组。最好在每个FET的栅极中串入一个50欧姆的小电阻,以平衡驱动电流。

无刷电调用PWM方式控制电机的转速。在占空比高的时候,电调的损耗低。占空比低的时候电调的损耗会大幅度上升。我以前推导过公式。结论记不得了。印象里的结论是:维持电机平均工作电流不变,电调的损耗和占空比大致成反比,占空比为50%的时候,电调的损耗要增加一倍。不过这里的前提是随着占空比的减小,电机的电流维持不变。而一般正常情况下占空比(油门)减小的时候,电机的转速和平均电流也是递减的。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可能是因为电机的匝数太小,或者是绕线不对称等制作工艺的问题,导致油门减小时,电机的平均工作电流没有成比例减小。这样电调的损耗会随着油门的减小而成倍增加。

[ Last edited by shouldbe on 2004-11-24 at 17:50 ]

网友:
觉得大家有点跟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