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出手就不飞

楼主(2004-11-19):
设备FUTABA T4VF+GWS小接收机.
电机
350,桨1047,1300毫安锂聚合物
电池
(旧的),翼展80CM,机长90CM,重心百分之28.5:到机场发射机拉开天线,打开发射机开关,打开电调开关,推油门到4分之3,地面拉距20米无跳舵,手抛起飞,出手5米出现严重跳舵并失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发射机没有电了。

楼主:
都是刚充够电

网友B:
换接收机看看。。。。。。。

网友C:
可能飞机扔出去的时候, 飞机掠过发射天线, 信号太强的缘故. 建议进行如下实验:
(1) 找个朋友帮你扔, 并且离你至少 2 米远
(2) 如果 (1) 没有问题的话, 你自己扔的时候, 拿发射机的手离飞机尽量远点,
并且, 发射机的天线水平, 并且与飞机的天线垂直. 等飞机离开你几米后, 再将
发射机竖起来
供参考

楼主:
第7楼小方您说估计原因可能是电调的震荡频率正好跟 GWS 接收机倍频,但以前我朋友就是用这套接受机和电调,他就没问题:现在怀疑是电机干扰,因为电机是旧的,大油们时有火花,还有就是电池也是旧的,大油门时电池的端电压才6点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