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老师一个问题:舵机的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4-11-20):
刘老师:您好!
请教一个问题:
舵机
的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我退休了在家里飞小电直,没有示波器,舵机坏了自己修,用直流电压做信号,结果是不行的,只能插到接收机去试。我想如果自己搭一个简单的试验电路就方便了。

网友A:
您太客气啦!老师不敢当...... 水平有限,一两句话恐怕说不清楚,请参看下面的草图,或许容易明白......

网友A:
试试这个电路,做个舵机信号发生器,不用发射机、接收机也可以维修舵机了(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B:
舵机信号发生器我做过.你在YAHOO上查一下SERO TESTOR 就有好多,但一般都是用555来做的,但我自己做的好像很难做到很准确地让输出的脉冲宽度在1MS~2MS之间,而且很容易搞错了舵机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信号的变化是1ms...2ms是不是表示1ms和2ms分别控制到两个极限位置,那么,中间位置相对应的信号是1.5 ms吗?还是1...20ms之间?谢谢!

网友C:
用单片机作舵机信号发生器非常容易!而且时序很准确!
还可以存储波形!可以作到几十个通道!

网友A:
发射机操纵杆中立位置,对应1.5ms。左、 右极限位置(包括微调)对应1--2ms。

网友D(2005-04-23):
请问能让舵机转360度吗?控制电路简单的,
不是指成品舵机,是用它的电路,把里面的电位器改成多圈线饶的,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