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设计这样的电机控制器吗?请帮忙看这样的要求是否 ...
有人会设计这样的电机控制器吗?请帮忙看这样的要求是否能做到?!

楼主(2004-11-21):
要求:
1:使
电机
轴能作10hz以下的摆动,摆动频率可调;
2:摆动幅度在10度左右,同样可调;
3:驱动的电机功率在150w左右,大力矩;
4:设想中用2电机分别带动两翼,既能单独扑动,又能同步扑动
重量当然不能太大,这是我设想的一种扑翼机动力,如果可行的话,高机动性能的扑翼机就成功一大半了!
希望各位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 Last edited by aerochen on 2004-11-26 at 16:55 ]

网友A:
这哪是电机,就是个电磁铁嘛!本来就不需要电刷。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4-11-22 at 00:41 ]

网友B:
圆周运动很容易转换成摆运动的啊,用曲轴和连杆可以了。

楼主:
连杆有个缺点:调节摆动幅度机构太复杂,能量转换率高不起来

网友C:
用步进电机吧,简单玩艺!

网友D:
我还以为你要做机器鱼呢。

楼主:
其实这用来做机械鱼也不错啊!

楼主:
鸟儿和鱼儿都喜欢以摆动的方式运动,真是奇妙啊!

网友E:
靠增加驱动功率来增加力矩不可行.应该用齿轮
摆动用单片机控制就行了.

网友F:
楼主玩扑翼机吗,太好了,终于找到同好了

网友G:
我也在做扑翼机,可惜材料买不齐!!现在是磁钢买不到。
你们做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H(2004-12-30):
如果电机正反转实现的化的损失很大能量

网友I(2005-05-15):
世界真奇妙

网友J:
放弃这想法吧,早点放弃就早些步入正轨。
并非做不到,但是这样设计电机的功耗大级了!远远大于正常旋转,也远远大于使用机械结构的!

网友K:
扑翼机好:“我也在做扑翼机,可惜材料买不齐!!现在是磁钢买不到。”磁钢卖不到,是否可用线切割加工出来?

网友L:
电机的重量会太大,在同样的重量情况下,转速越高,功率越大。你的频率那样低,可能不行。

网友M:
用电磁铁一开一合,还行啊

网友N:
haofeifei
在 2004-11-22 16:59 发表:
我还以为你要做机器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