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了

楼主(2004-11-21):
NND 咋调3003
舵机
都动30度 接收机用6V电源 能行吗

网友A:
正负30度,还是正负15度? 你用的什么发射机? 如果更换过发射机的摇杆电位器或者是更换过3003的电位器,那就有可能是电位器不匹配的问题。 如果是档次高些的发射机,舵机感度是可调的,调高就行了。

网友B:
讲得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