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什么充电器冲镍氢镍镉电池?

楼主(2004-11-21):
请教各位用什么
充电器
冲镍氢镍镉
电池
?

网友A:
我用奥迪镍镉电池8粒装充电器充工装镍氢电池~指示灯不亮,但是可以充进去~呵呵~

网友B:
USA电动工具充电器最好用.昆明卖45块.自己改一下,加上电流,电压表.保证帅~~~~

网友C:
只要电池质量好,用二十几元的简易充电器就可以,特别是那种半波整流的,既能激活电池又不会因为过充而损坏电池(电流比较小,300mA).

楼主:
赫赫,玩飞机好像不太讲究电池阿,我在车模论坛的时候看见的都是电脑充电器,都是上千的,一次冲8-15节,电池组一组都要760啊。我看上了一个二手得tlp15,一次15节,可设定电压电流,可自动反复冲放。赫赫,550大圆阿,心痒痒可手头有点紧。

网友D:
智能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