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 自制木桨 六 工序

楼主(2004-11-21):
我找到一个装曲奇饼干的盒子,用来放木桨真是太合适了。

我做桨的工序如下:

1、挑选木材。一般选1mm、2mm、4mm的桐木,2mm的松木,木质要好、木纹要整齐
2、按自己画的图纸,把木片裁成初样,并画线等,当然,这时是有毛边的
3、用刀片细心削出翼型的初样
4、用粗、细两种砂纸细心打磨
5、用电子称测量重量,并记录数据,按重量大小分类、相同或相近重量的桨配对。一般,一支嘉宝木桨重 5.5克至 7.0克,旋风的在8.5克至 10.0克这个范围。这时配对以便一对桨用同种颜色的蒙皮
6、上蒙皮贴纸。可以采用各种材料和方法,我试过用热缩塑料,效果也很好,就是不太漂亮;用彩色贴纸,嘉宝每支桨增加2.5克,旋风是3克。选贴纸建议用10元一米的那种油光面的,10元一下的效果不佳
7、在桨尖和桨头等处点胶水,很微量的就行了
8、在桨尖贴不同颜色的小条贴纸,可以观察是否有双桨现象,并使它更加美观
9、再次称重,并标记编号和重量

待续

网友:
好贴不定,说不过去~

网友:
用无极变速的电动打磨机 配上合适的打磨头 效率会高些

楼主:
"好贴不定"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另外,翼型的选择对于不同的机种有什么考虑吗?

网友:
www.RENHANG.COM有桐木和松木,他还有刨子卖,我估计弄一个回来加工大桨是很爽的啦。

楼主:
木材可以去很多模型店买,我就是在深圳飞扬买的,轻木最轻最软、其次是桐木、松木比较硬,木片是一米长、55mm宽的,有1mm、2mm、3mm、4mm、5mm等,随便你选。用小刀片削没有困难,就是时间长了累点。
翼型不同当然效果不同。飞3D的一般是对称翼型吧,我的嘉宝是平凸型,旋风是对称型。
完全可以买一些好的工具,以后我也想弄一些,但现在太忙,没时间啊

网友:
手工没说的!厉害!!

网友(2005-07-09):
timsong  在 2004-11-22 09:16 PM 发表:

木材可以去很多模型店买,我就是在深圳飞扬买的,轻木最轻最软、其次是桐木、松木比较硬,木片是一米长、55mm宽的,有1mm、2mm、3mm、4mm、5mm等,随便你选。用小刀片削没有困难,就是时间长了累点。
翼型不同当 ...

请问蒙皮用那种,一般在那里有卖的?
蒙皮是一大张,自己按照木桨的周长、木桨长度裁成长方形的吗?是否需要用胶贴在木桨上,最后如何收口呢?特别是沿桨长度方向的大长口子该如何收?
谢谢

网友:
好贴要顶,作一对要花多少时间?我也要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