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自制木桨 七 补充几点

楼主(2004-11-21):
这对白色的旋风400大桨是我研制成功的第一对大桨,飞过几次,再也舍不得飞了,留做纪念吧。

再补充几点:

1、桨的厚度是4mm(贴纸非常薄,要用电子游标卡尺才能读出其厚度,所以可以忽略不计了),可以用一片厚4mm的桐木做,还可以用两片2mm的桐木粘在一起,或用两片1mm的桐木中间夹住一片2mm的松木做等等,感觉两片2mm的桐木粘在一起的做工性能比最好

2、加配重。我以前试过在桨尖嵌入一个小螺丝帽等小东西,但因为:一是桨本身很轻、很小,加了配重效果提升不明显;二是加工麻烦;三是由于桨很薄,配重物体容易象子弹一样飞出来,十分危险等等,所以后来就没加配重了。其实,用起来感觉桨非常平稳。等到技术高了,苛求必须要有配重时,再做一些牢固的吧

3、我加工木片就是用的小刀片和砂纸,我没有车床和其他设备(补充一点,在做初样时,要用小电钻在桨头处安装螺丝的位置打个眼),相信如果能有更好的工具,一定能做得更精确、更快捷

4、我做的第一对桨用了一天半,主要是试验材料和加工方法费时间,后来自己摸索着改进了很多。于是开始小批量“生产”,一次做了八对。再后来,也就是前些天,我一次做了几十对,所有桨做完一道工序再进行下一道工序,这样“大”批量“生产”,越做越熟,并且节省时间,计算了一下,平均每对桨一共用40分钟。我喜欢亲自手工打磨的感觉,但这样做会很辛苦

5、我还做了很多“初样”,等以后有空了,抽点时间磨个一对两对的,当是一种休闲方式吧

6、做不同形状、不同尺寸大小的桨,飞的效果不同,这方面非常有意思,感兴趣的可以自己试试。我试过加长的、加宽的,有弧度的、还有不同翼型的。。。。。。

    光是文字,好像也说不太清楚,但前段时间做桨时没有拍照,更没录像。手头这些桨大概够我飞一段时间了,所以至少最近几个月内应该也不会再做了。我的体会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大家只要积极动脑动手,一定能做的比我好、比我快!到时候也把你们的成果、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网友:
做那么多,
难道要开发手工桨?
欢迎!

网友:
如果把浆上沿切一道槽 用强力胶粘一个宽3mm×1mm左右钢条进去效果会好些吧 即可以配重 又可以使强度增加

楼主:
以后抽时间试试吧

网友:
‘感觉两片2mm的桐木粘在一起的做工性能比最好’请问用什么胶比较好?谢谢!

网友:
提问:
1、贴纸用的是什么贴纸?怎么贴的?是一层一层叠加的还是就是一整层?边缘处如何处理的?
2、如果只用小刀和砂纸如何保证整个桨翼型的一致性呢?会不会出现在弧度或者厚度的不一致性?
3、问题同楼上。

建议版主将此帖在适当的时候设精。

楼主:
1、粘木头一般用白乳胶,不必涂抹太多,但一定要等它完全干了,一般等半天吧,我是晚上粘,等到第二天再开工
2、我试过很多种,个人感觉效果价格比最好的是一种进口的彩色贴纸,10元一米,深圳的很多文具店都有卖,就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了。记住,我感觉那种8元的或8.5元的效果不好啊。
    贴纸非常非常的薄,贴的时候最好用块布什么的去一点点的抹平它,。。。唉,这个。。。。。文字很难说清,真想做给你们看!贴一层就够了。另外,可以在桨尖再贴一条或两条不同颜色的,既美观、又能增加配重、还有利于观察双桨。。。

3、用手工削、磨肯定是有误差的,但只要耐心细心,误差基本上是能控制在不影响飞行效果的范围内的,这要靠眼力、靠感觉、靠熟练程度了。“无它,手熟尔”(引自《卖油翁》)

网友:
对 以前在少年宫航模队做小橡筋动力飞机的时候机翼都是手工磨的 用一个小木块 外面包上砂纸磨 细心的话可以磨的很好

网友:
看来我要发扬: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精神!!!!磨阿磨!!!!,现在翼型确定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