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麻烦事????

楼主(2004-11-21):
我的旋风400飞行时,出现突然断电!还好!我飞的很低的!!!!!!刚离地,飞机无任何问题!不过吓坏了啊!!估计是电子系统的问题啊??
没有用无刷!用的原配电机
GWS六通接受,断电后,遥控全部不起作用!!!但是能听到舵机的声音!
第六通道的舵机舵盘明显偏离原先设置的位置!!!GWS300电调

[ Last edited by wuyaoliang on 2004-11-21 at 20:04 ]

网友:
根据所描述的现象看,很可能是电调+5V稳压输出的容量不够所导致的。这类电调(+5V输出)好像标称为1.5A。带动三块舵机肯定可以,若是4个舵机,设每个舵机的瞬时启动电流为0.5A,在飞行中某一时刻正好4个舵机同时动作,这样电调稳压块起码要能供出2A的电流才行!但稳压块在这一瞬间供不出,其结果就是+5V电压急剧下降(有的稳压块内有过流保护功能),导致单片机瞬间停止工作,于是就......
不只是单向电调有这种现象,我从“蚂蚁”处邮购的18A无刷电调也出现了突然断电的情况,仔细察看,发现这个电调板上已经用了两只管做并联,这样都不行,于是我又另外加装了7805为接收机和舵机单独供电,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辉胜”大概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后期出的18A电调,板上并了4片贴片稳压块,广州模友前两天刚从飞扬买回来的18A无刷电调,板上就用了4个稳压块......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