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购摇控的问题

楼主(2004-11-21):
这样的配搭好吗?

我是从没有接触过摇控模型,但是这段时间看过模型的网站后又想买只翼龙的运动机(空机)版玩,我不想配原装的摇控器,因为我想配合日后升级用,最好能控制直升机用的,RD6000super的好吗?如果不好应怎么样搭配;谢谢!
摇控设备包括些什么元件?请指教谢谢!

网友:
看你想飞什么了?固定翼还是直升机?玩固定翼刚入门的话从网上淘个4VF就很好用了,这儿到处都是,如果想玩直升机,至少要弄个FF6HS吧。

网友:
如果资金允许可以配FF9或者9X,如果想一机多用性价比高可以选RD6000 SUPER

网友:
成都小财神  在 2004-11-21 10:01 PM 发表:

如果资金允许可以配FF9或者9X,如果想一机多用性价比高可以选RD6000 SUPER

赞成!如果你真的热爱模型,并且在近几年都热情不减的情况下,如果你以后打算进一步深入玩3D飞行的话...应该选择一步到位的设备,要不然真的不够方便,以后老是要升级,我现在有4VF,不太够用,现在发誓一定要换9x

网友:
SZC 9X 离你还远吗?什么时候换哦??

网友:
jr9x jr3810 都不错!

网友:
以上说的都不错,可我没钱买!

网友:
ff9,不过年尾没钱

网友:
jr9x!
你和我的情况一样!
我的9x今天到手拉,下班,赶紧回去
拆包装啊,考虑买个翼龙运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