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模拟器都需要什么设备?Reflex XTR 需要什么狗?

楼主(2004-11-21):
请问飞
模拟器
都需要什么设备?Reflex XTR 需要什么狗?大侠帮忙啊!!(如果用Reflex XTR 专用USB连接线还用狗吗?)
[ Last edited by lzyuan on 2004-11-21 at 20:55 ]

网友A:
其实模拟器的接口并不是狗(狗是用于软件加密的),而是用于将PPM信号转换为模拟器软件可识别的数据。比如G2的USB接口,PPM信号转换为标准的遥杆;Reflex XTR 则将PPM信号转换为一个专有的数据格式,以USB报表的形式发送给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