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11-21):
E-SKY3D电直,一接电源,尾浆就开始转动,不会停,也不能增减转速,是不是什么元件烧掉了?

但主浆可控制,可增减转速!我该怎么办?

网友:
驱动尾桨的FET击穿啦!......

很可能是尾马达电刷处太脏或烧坏电流过大,导致MOS片烧掉。检查尾电机,再换新片子就行了!

楼主:
lxd1954  在 2004-11-21 09:29 PM 发表:

驱动尾桨的FET击穿啦!......

很可能是尾马达电刷处太脏或烧坏电流过大,导致MOS片烧掉。检查尾电机,再换新片子就行了!

我把电路版照片贴上来,请你教我换那一块片子行吗?我会焊,但不知道是哪一块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