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刚买了小旋风电动3D机,请教用什么设备好。

楼主(2004-11-21):
原来一直玩油机,但场地太远。所以昨日买了小旋风3D机,由于本人对电动飞机设备一无所知,所以请教各位DX我的小旋风应该配什么设备,如接收机(我已经有4VF摇控器),佗机(打算用GWS的,但不知用什么型号),还有要用多大螺旋桨,
电池
,还有无刷
电机
的型号及价格。

网友A:
4vf 接收机去壳 GWS 5.4g舵机 ele1000动力组搭配电调的那个好像是699¥吧 不建议要258¥的那种除非是改进过的2代电调 电池想性能好就要ele的银色电池吧 狂模的便宜也可以用 记得要10,8v的吊机才爽
浆当然是1047了多要点吧

网友B:
电动配件,电动模型网上城上最全:
http://www.elemodel.com/shop/

网友C:
想玩的痛快,还是到ELE看看吧,那里的东西一分价钱一分货,有飞油动的基础,绝对应该直接上无刷咯!

网友D:
坚决同意楼上各位的高见

网友E:
建议买一个大的电调(25A以上),加上ELE的电机。

网友B:
大家都是明眼人,算算这个帐,都知道什么叫实惠了!毕竟设备是一个飞机模型的大脑,出了问题,损失可不小。玩模型不就是一个开心嘛!

网友F:
小旋风用ELE的478元那种无刷套件就足够了!用3节锂电超爽!!!我用1400MAH的可以飞近30分钟!!

网友C:
建议楼主买ELE的更好点的无刷套装,比如699的,那样可能玩起来更爽哦!!!

网友E:
如果你的遥控器是4VF的,就需要。如果是FF6以上的,可以飞直机的,一般都有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