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S--65问题

楼主(2004-11-22):
AT-6试飞没成功

11。20晨试飞AT--6因发动机不正常,三叶65四冲转速不够未能起飞,今天分解发动机发现:
    1)连杆大头与曲轴后盖相擦。
    2)凸轮轴及两小轴承都无润滑油--干磨!也未发现润滑油油道!
做了如下处理:
    1)将连杆翻了面。
    2)在进气管上打一小孔并攻丝装上一油嘴,将曲轴下面的曲轴通风嘴用油管与其连接,想试解决凸轮轴的润滑,不知行否?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4-11-22 at 17:31 ]

网友:
没有试过,不过我的65四冲从来不用调。不用起动器,就一根木棒就用以起了,而且动力十足!!中上一点油门就可以把40katanap竖直拉起来!!

楼主:
绿野之狼  在 2004-11-22 12:10 PM 发表:

没有试过,不过我的65四冲从来不用调。不用起动器,就一根木棒就用以起了,而且动力十足!!中上一点油门就可以把40katanap竖直拉起来!!

什麽品牌型号?

楼主:
昨晚我启动FS--65试车,启动容易用手一拨儿就着,转速稳定轻松,和以前大不相同。是否成功还要靠时间来捡验。
我想将曲轴通风管用一三通和油箱加压管连接起来也应该行。

建议模友在用新四冲机前从曲轴通风管加入5--10毫升润滑油!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4-11-23 at 08: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