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飞小电直飞了两个小时,总算把尾电机和尾桨给报销了 ...
昨天飞小电直飞了两个小时,总算把尾电机和尾桨给报销了,全是设备造成的!

楼主(2004-11-22):
我用的ESKY普通型,
遥控器
电快完了的时候,即绿灯全熄,只有红灯和橙色的灯,继续飞,结果飞机一离地
50公分左右就完全失控,打舵和关油门一点反应都没有,飞机一直飘到桌子和椅子之间卡住了,万幸
它们之间的空间正好装下大桨还在不停地转动,尾桨就没那么幸运了,被卡在桌子下面足足堵转了5,6
秒的时间,不过正是由于尾桨卡住了使飞机不能动弹才不至于使大桨受损。赶紧跑过去把飞机拽出来了,
这时大桨还在不停地转动,用遥控器还是控制不了,只得拔掉了电源。我想这下完了,混控和电调肯定完蛋了,
事后仔细检查结果是尾
电机
烧了(拆开看触点烧完了,一股焦臭味,尾电机触点只是薄薄的一层铜片,太脆弱了!)
尾桨当然打断了,庆幸的是接收器,混控和电调居然完好,不过机身也是伤痕累累了,大齿轮打断了半个齿并且磨损厉害,
且又微微偏心(不影响使用),尾齿轮也磨损出了很多毛,悬翼机构还完好无损。
总之ESKY的混控和电调性能还是可以的,电机堵转应该能承受10秒以上,当然时间不能太久,否则肯定烧FET,
机身还是挺结实的,特别是悬翼机构和塑料大桨我都记不清大桨撞了多少次,到现在还完好,可能这与大桨能自
动折弯有关。尾桨和尾电机太差,尾桨只有薄薄的一片,而且没有翼形,很容易打断。
Esky的接收器有一个油门保护功能,即每次接收器上电后要检查油门是否在最低位置,若不在就亮红灯提示,
并且所有
舵机
都控制不了,只有等到绿灯闪亮3次然后一直亮了就可以控制了,这个功能确实有用可以防止有些粗心
大意的人在开设备之前忘记将油门收到底突然打开时会疯转而造成伤害。但也有隐患,遥控器在电快完了的时候发射功率
大大降低,当然遥控距离也大大减小,也就是说接收器处在一个不稳定的信号之中,稍微来点外界干扰或瞬间丢失信号就会
复位回到刚上电状态,这时遥控器的油门又不是在最低位置,这样就会出现上面提到的完全失控状态或主马达停转飞机直直
掉下来。所以奉劝大家ESKY的设备在电快完了的时候(即只要绿灯全熄)应毫不犹豫更换
电池
或充电,另外飞机在空中出现机尾
的忽左忽右晃动就说明动力电池快用完了,这时也应毫不犹豫地充电。总之保持充足的电量是安全飞行的前提。
否则你的飞机在飞行中很有可能失控或掉下来。

网友A:
哪块是FET啊!我的混控坏了,接上电尾浆就不会停,请指点一下,那块是FET,好吗?我下面的帖里有混控板的照片!帮忙看看指点我一下好吗?

网友B:
总算?楼主好象很早以前就希望烧了尾电机似的。

楼主:
还不是看到网上说小电直的尾电机脆弱,怎么我的飞了1个月还没烧?
正庆幸呢!结果还是烧掉了。
不过我又买了两个尾电机和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