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1米5大飞翼!!!

楼主(2004-11-22):
等白翅膀等不来,动手重做1米5大飞翼。

上次做的太重,用双380都不好飞,这次做个轻量版的。

翼肋和碳纤杆……

粘合……

加上副翼和舵机,舵机还使用的26克的大舵机。

装上动力组和内部设备……

动力组用370减速+7060桨,电流不到5A,呵呵,用1400mah的锂电都没问题。

[ Last edited by xunicheng on 2004-11-22 at 14:59 ]

楼主:
今天中午已经试飞,试飞前装的是1080大桨,中间的桨槽开的这么宽就是装大桨用的。

试飞用的是7.2V/3600mah氢电,好一个重啊!光电池就近300克。

第一次试飞感觉升力不太足,速度太慢,可能桨太大,转速慢的问题。飞了两圈没敢试横滚和倒飞。试了试超低空,目测失误,桨打到一颗小红柳枝子上,不幸断掉。

没带1080的备用桨,于是换上7060,怕电流过大,用两组7.4V/1400manh的锂电并联供电,再次升空,重心有些偏后,速度和升力明显有改善,做了两个横滚,试了试倒飞,呵呵,非常轻松,就是横滚太慢了,要差不多两秒才能转过来,滚的不像样,高度掉的利害。

用小于50%的油门慢飞,可以拉的很慢很慢,飘飘悠悠的真的很悠闲:)

因为时间有限,飞了10几分钟就收工了。

回来测试,单组1400mah锂电供电,370减速驱动7060桨,电流小于5A,转速6000多。呵呵,这么小的电流真的是没想到。小油门慢飞岂不是要飞到脖子酸?

[ Last edited by xunicheng on 2004-11-22 at 15:20 ]

楼主:
这次没称重,不知道飞重有多少。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架飞翼的缺点就是不结实,没做辅强,甚至连表面的胶带蒙皮都没做,在试重心的时候第一次出手,机头就裂了,后来剖开机头在里面用三层KT板作了填充,但是整体感觉还是不够结实,好在大飞翼基本是慢飞,不使劲操,问题不是太大。

网友:
你做的是下平试的翼型吧,我做的都是双孤的翼型做特技很好的.但不知道这两种的滑翔性能有多大的差别.

楼主:
为了制作简单没切翼肋,只用两层KT板条垫起来的,所以是平凸翼型。如果切几片翼肋就可以做出比较漂亮的双凸的翼型了,我以前切翼肋时都是按照zage10的翼型来切的,S型,你习惯用什么翼型?

网友:
不一定要翼肋吧,我看老外和APPLEWANG是这么做的,我也这么做的.不过两个翼要分开做然后最后把两个再合上.

网友:
那么多仪器你是搞什么的

网友:
看样子是科研转探的,哈国家地理。

楼主:
绿野之狼  在 2004-11-22 07:26 PM 发表:

那么多仪器你是搞什么的

嗬嗬,以前说过,我是胜利油田测井公司的,专门测试油井的,这些都是测井仪器,这只是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而且都是小仪器。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4-11-22 03:13 PM 发表:

今天中午已经试飞,试飞前装的是1080大桨,中间的桨槽开的这么宽就是装大桨用的。

试飞用的是7.2V/3600mah氢电,好一个重啊!光电池就近300克。

第一次试飞感觉升力不太足,速度太慢,可能桨太大,转速慢的 ...

你的370减速比是多少?

楼主:
rwater  在 2004-11-23 08:37 AM 发表:

你的370减速比是多少?

蚂蚁的,好像是4.6:1?

楼主:
rwater  在 2004-11-23 08:37 AM 发表:

你的370减速比是多少?

减速组是蚂蚁的,好像是4.6:1?

网友:
飞翼的轮子好象不太好固定,要是技术不过关很容易降落的时候轮子就松掉了。

楼主:
轮子????

飞翼为什么要装轮子??

手起手落不好吗?

手接控制不好的话,轻轻滑降总可以吧?

滑降作不好的话,找堆草扎下去总可以吧?

还是感觉飞翼装轮子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