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NC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4-11-22):
各位做CNC的前辈,大家好!
CNC驱动电路中,后边四个标注为NMOS-2的管子是什么东西,什么型号?还有就是积成电路89C2051的4脚5脚间的那个标注为12MHZ的管子是什么东西?什么型号?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CNC电路做好后,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CNC软件驱动了?不用烧录吗?

网友A:
NMOS-2为N沟道场效应管,图中,上为D,下为S,中为G。S-D间带二极管,
可用50N05或60N06,标识面对自己,管脚向下,从左到右依次为G-D-S。
12M是频率为12M的晶振.
将cnc1.bin文件烧写进2051,接上计算机用cnc软件就可驱动.

网友B:
请问那里能得到CNC1。BIN文件?是不是四个轴是一样的。多谢。

楼主:
我有CNC1文件

网友B:
是68K字节的那个文件吗?如果是那就有了,不知怎样实现割一头大一头小的梯形翼?用什么软件来生成切割文件?谢谢大家。

网友C:
梯形翼型可以在软件里面直接设置的

网友D(2012-01-06):
CNC1文件谁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