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100斤的坦克的发动机有有多大扭力才够呢

楼主(2004-11-23):
请教各位战友门,我打算做一台1:7的每卡瓦。初步估算总重接近50KG。那我选的
发动机
要有多大扭力才可以啊。我的方案是栓发动机。

楼主:
双发动机。铸造铜履带。聚乙烯轮子。

网友A:
0.8kw的就够了,如果各个部位摩擦比较大,1kw好了。两个发动机那就是0.5kw一个了

楼主:
功率是一方面。关键的是产生多大的扭力。没有具体的数据我也不好选择。

网友A:
知道kw/r/min这个数据就行了,发动机和电动机一般都提供,
单位换算是1千克力·米/秒(kgf·m/s)=9.80665瓦(w) 扭力的单位是kgm/rpm,换算一下就得扭力了。
真实坦克一般用功率/重量来衡量的,就是发动机的功率比上整车重量,按照9-12w/kg就行了,模型没有真坦克那么严格。M1A1是19.9kW/t
[ Last edited by twocats on 2004-11-23 at 20:48 ]

楼主:
对我来说难了些。我数学不好。换算出来应该是多少牛顿呢?

网友A:
1千克=9.8牛顿

楼主:
那我大概用两个400瓦的惦记就可以了。

网友A:
够了,关键是算好齿轮比。

楼主:
齿轮比的问题,我完全按照真实的比例做。应该有多少个齿就有多少个齿。另外速度会慢一些。我觉得快了感觉失真。慢一些还能获得更大的扭力。

网友B:
没错速度快了,感觉动作会失真。

楼主:
怎么不能传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