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 谈谈用电池的感受

楼主(2004-11-23):
自从上次写完报告一后,到今天一共又飞了650分钟(周末两天飞得很长),电池终于快顶不住了,出现的症状是:
    飞到5分钟时,明显感到不够力量,比如顺时针旋转时,尾部明显减慢速度;逆时针转时,如果速转快,就不能立刻停住;在航线转弯侧飞时明显感到动力不足等等。
    用到现在为止,每个电池大约充电近一百次吧(在45天的练习期以前就飞过一段时间了),平均每次飞15~18分钟,一共已经飞了大约1500~1800分钟,约27、28小时吧,当时是180元买的,练成现在的技术也算够本了。我还可以用这四个电池在室内来巩固练习一段时间,再看看能坚持多久。

    按我的使用经验,有以下感受:
    1、性价比算是不错的
    2、放电最大是10c,飞嘉宝是够了,飞旋风稍显不足
    3、只要使用中避免过放电,基本用一百次是可以的。但据说的充电150次或200次,好像不大可能
    4、用遥控器计时,每次起落都严格遵守时间限度,不但对电池寿命有好处,还能避免出现飞行时间偏长时放电不稳定造成的事故

网友:
又看到你的报告了,让我对锂电池的“极限”使用下的寿命有个了解,你用的也真够狠的,呵呵呵呵。我的雷鸟电池充了不到70次就不成了,以前一次能断续飞7分钟左右,现在两分钟后就在地上爬了,烦!原厂的充电器就是垃圾。
我也想用锂电了,问个问题,你用的是什么品牌型号的锂电池充电器,是那种先恒压再恒流的产品吗?
我看到TCL电池厂出了一种高倍率放电的产品,但是只有6.3A 你的飞机飞行时的总电流大概有多大啊(指你的无刷嘉宝)。

网友: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电池啊,这么耐用?
你用过狂魔的电池么?
我用过3组狂魔的电池,不知道是不是使用上的问题还是其它,都只用了不超过5次就完蛋了。

楼主:
那就再把电池数据写一下吧:
申泰锂聚合物电池,11.1V, 2200mah, 重137克,我买的是180元一个。
我只用过这个牌子的电池,从7.4V的开始,到现在的11V,就用它原配的那个专用充电器就行了,好像是40元一个吧,因为我到目前只用这个牌子的电池,而且嘉宝和旋风都飞11V的,毫安用两种,2200 和1800的,1800的要稍微轻一点,所以我就只用那个原配的充电器就OK了。
那个充电器有充电保护功能,充满了亮黄灯,不拔下来也没事,比较省心;而使用时不能过放电,感到动力不太够就最好不要再飞了,这样寿命会长一点

嘉宝飞行时,最大也放电电流应该是10c的比较好

网友:
要是配上刘老师自制的那种锂电池电量显示器就好了  其实应该有人做出这个产品来卖 成本应该不超过20元 可以有效的保护电池啊 最好再带上低电量报警提示音功能 电量一到危险程度就嘟嘟响~

楼主:
是啊是啊

网友:
看来图便宜终究是不行的,还要投本买电池,预算20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