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D无刷

楼主(2004-11-23):
淘了7、8个光驱,终于找到了3个24mm的转子,其余的是20mm的转子,有两个相同的,可做双转子无刷。

24mm转子的CD无刷。0.41线18T

20mm的双转子无刷,害虫的N48磁铁,0.5线15T

网友:
我用18mm定子绕0.45的线18t飞雷鸟转速不够(18T的小齿)。正尝试改绕13t,已经绕好还没有装机,不知行不?

网友:
小鸭号  在 2004-11-23 09:42 PM 发表:

我用18mm定子绕0.45的线18t飞雷鸟转速不够(18T的小齿)。正尝试改绕13t,已经绕好还没有装机,不知行不?

我用过24mm锭子0.51线饶15T,Y型接法,11.1V的1800mAh锂电池组,12T的小齿飞雷鸟感觉不错,大桨最高转速在1500转左右,电流小于5A。用7.2V锂电池组时,24mm锭子0.59线饶11T,Y型接法。效果相同。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1-23 at 23:32 ]

网友:
太好了。终于快可以看到CD无刷的电直了

网友:
外转子的壳体是 那来的啊?
应该不是 自己车的吧?~~

楼主:
20mm的双转子的外壳就是用的CD的出仓电机的外壳,直径刚好,我只装了6x4x1的磁铁,以后改成2片6x4x1的为12x4x1的效果更好.

网友:
各位老大,本人也想自己动手,现材料基本都有,请问这种cd无刷用那种无刷电调好一些,最好皮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