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模具制作方法,不顶打屁股!

楼主(2004-11-23):
不要用啥环氧树脂和聚酯,到买聚酯的地方买有机硅橡胶吧,连脱模剂都免了;
作模具的方法:
先作阳模(一定要打磨的光滑,最好镜面,因为机硅橡胶模具的复制能力特强,拿你的小手试试就知道了),将阳模在木匣里用油泥或石膏做好分型,然后将有机硅橡胶加凝结剂混合搅匀后直接倒入木匣内,不用加热(以免膨胀),一二小时(气温不得低于20度)后自然固化,倒转木匣,去掉分型油泥或石膏,洗干净分型面,调好一小杯浓的肥皂水,涂抹在分型面上,待干后就可以浇注模具的另一半了,固化后取出,模具大功告成!

玻璃钢的材料选择:
1,表面材料:胶衣不饱和聚酯含固化剂;
2,玻璃钢材料:不饱和聚酯含固化剂(较软,但用在船模上挺好!)
               环氧树脂含固化剂(收缩率比较大,容易变形,性能不错)

  选用胶衣的原因:本身的收缩率很小;模具本身的表面已经非常光滑,而且复制能力很强,做出的东西表面一样光滑,无需打磨,直接喷涂即可,如果你只想作单色的,可以在胶衣料中加入色粉,完全可以省掉表面涂装工作!

制作方法:
与其他的玻璃钢制作方法一样,但是有一点要强调:不可以使用任何脱模剂!就因为有机硅橡胶只与同样含硅质的东西有亲合力!其他的东西一概不粘!绝对不可以用玻璃或陶瓷的东西装这玩艺!

模具破损后的修复:
拉拉扯扯免不了要搞烂模具,修复特简单:清理干净模具,在破口缝里加一点点调好凝结剂的有机硅橡胶就可以了。

大批量的模具和使用方法就不讲啦,聪敏的家伙少许思考一下就可以完成,但是要有思
想准备:你得准备一台空压机,热水锅炉,厚钢板作的模具腔体和有机硅树脂作模具,投资
可不小喔,除非你定型的产品准备作他几百上千套!这种方法可是真飞机的加工方法喔!咱在以前的模型厂里可是用了几年。

方法不错吧,不顶该打屁股!

网友:
狐狸  在 2004-11-23 08:58 PM 发表:

不要用啥环氧树脂和聚酯,到买聚酯的地方买有机硅橡胶吧,连脱模剂都免了;
作模具的方法:
先作阳模(一定要打磨的光滑,最好镜面,因为机硅橡胶模具的复制能力特强,拿你的小手试试就知道了),将阳模在木匣里 ...

请问有机硅橡胶和胶衣哪里有买??

网友:
方法不错,成本如何?

网友:
油泥是什么啊?? 什么叫分型面????太专业了看不懂

网友:
楼主,有无各种原料的照片(含包装罐\袋)
有的话,请提供照片好吗?谢谢!

网友:
高,实在高

网友:
买不到有机硅橡胶

网友:
狐狸  在 2004-11-23 08:58 PM 发表:

不要用啥环氧树脂和聚酯,到买聚酯的地方买有机硅橡胶吧,连脱模剂都免了;
作模具的方法:
先作阳模(一定要打磨的光滑,最好镜面,因为机硅橡胶模具的复制能力特强,拿你的小手试试就知道了),将阳模在木匣里 ...

网友:
有机硅胶的价格贵吗?

网友:
第一次接触,有些专用名词不懂,楼主可否一一解释,告知价格和购买地点。谢谢了!
1:阳模
2:有机硅橡胶
3:脱模剂
4:胶衣

网友:
产品名称:硅橡胶
所属类别:有机硅

商品描述:
硅橡胶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宽广的温度使用范围,能耐300℃高温和-100℃低温。另外还具有其它一系列优异性能,如优良的电绝性、耐臭氧氧化性、无味、无毒、生理论性和耐老化等。
--------------------------------------------------------------------------------
产品规格:
硅橡胶是由有机硅(如八甲基环四硅氧烷)部分水解后缩聚而成。它的高分子主链由硅、氧原子交替组成(-Si?O?Si?O-),在硅原子上带有有机基团。
--------------------------------------------------------------------------------
产品用途:
    硅橡胶的应用十分广泛:①电器工业。主要用于制造电线电缆、电器设备的耐热绝缘,电子设备的包覆、灌注等。②航空工业。主要用于机舱密封、保护罩、发动机的胶管、火jian燃油门、动力源电缆井盖涂层等。③医疗用品。由于人体对硅橡胶的排异性小,因此用硅橡胶制作的人体组织器官可长期且安全地承担起机体功能。硅橡胶可用于人造血管、人造瓣膜、人造心脏等。

楼主:
回11楼兄弟:
    阳模是广东叫法,其实就是作产品原型,咱们玩模型的不用做啥产品原型,你要高兴,看见哪个机机的外形中意或功能不错(尤其是船模),就拿它作"阳模",直接作模具;
    胶衣;学名胶衣不饱和聚酯,是聚酯的一种,专门用来作玻璃钢制品的表面材料,使用一般是先敷胶衣,不用添加玻璃布等,就只用胶衣不饱和聚酯混合凝结剂直接涂抹在模具的表面,固化后在敷设玻璃布和树脂........
其他的弟兄:
有机硅橡胶和胶衣不饱和聚酯和不饱和聚酯在卖玻璃钢原材料(卖装饰石膏花边材料玻璃布)的大都有卖,在成都的营门口立交桥附近,深圳的宝安县城,重庆的石桥市场.....基本上各个城市都有(只要有人住的地方!还有:到大的文具商店,尤其是有卖作建筑模型和有些静态模型材料的地方,只是贵的吓人!成都的模友,你们不是常到太平寺去玩吗,所有公共汽车的玻璃钢座椅都是滑翔机厂作的,托航校的人去找绝对没错.
    油泥就是小孩子玩的胶泥,或用机油混合蜡烛熬制的可以揉捏的东东.
   至于价格:胶衣聚酯:25--40RMB每公斤;    不饱和聚酯:16--27RMB每公斤;   环氧树脂,大家都用惯了的;有机硅橡胶:商店叫石膏模具胶,价格大致在30--45RMB每公斤;不要买太好的(价高),你又不要作他几百个!
   成本:将木匣作的合适小一点,或跟随阳模的外形作,就可以省一点;还有一点:废料别丢掉,剪碎后作为填料混合.总的说:模具成本不会比玻璃钢模具高,关键在你作的东西多少,量大成本均摊自然就低.建议诸位最好约好复制同一个模型,只要一二拾个九划的来了,至少比诸位花七八百去买个沃尔沃快艇壳便宜(只要一个就可以收回成本!)强烈反对和攻击厂家使用此方法!

网友:
用肥皂水干什么呢?

楼主:
兄弟:肥皂水是用来给有机硅橡胶模具分型的,要不然模具的上下两部分粘在一起就只有用刀片切开了,我可没有那么好的刀法。

网友:
方法不错

有时间一定试验一下

网友:
fox给大家又带来革命了,这样的制作比kt板好像要容易多了,多谢了。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询问
1:“阳模在木匣里用油泥或石膏做好分型”的含义是什么? 我举如下的例子,请楼主看是否正确:
制作一个飞机机翼(假设是EPP材料),先做一个能把机翼放下的箱子,然后在机翼和箱子之间的空隙之间填满油泥或者石膏,等油泥或者石膏干燥和凝结成形后,取出机翼,然后在这个成形的石膏壁上,涂抹一层胶衣混合凝结剂,等胶衣干燥后,取下来,就成飞机翅膀了。

如果我的理解正确,还有如下问题:
2:石膏是否会和EPP材料机翼粘接,从而取不下机翼?需要在机翼上涂肥皂水吗?
3:在向木箱填石膏或者油泥的时候,有一恻不能完全封住,否则机翼取不出来,空出这一恻,如何成型? 如果整个船体被封在石膏里,如何取出?
4: 阳具表面要光滑,木材、泡沫的阳具可以吗? 他们比塑料和金属表面光滑度肯定要差的。
5:胶衣如何涂抹在成形的石膏表面,是象刷油漆或者喷油漆那样,需要什么特殊工具?
6:玻璃布是用环氧树脂粘在已经成形的胶衣的内恻,起到增加产品的成形强度作用?
7:胶衣和凝结剂在常温下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凝结成形?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4-11-26 at 17:25 ]

网友:
再问一下,肥皂水是涂抹在飞机机翼上,防止石膏和机翼粘接在一起,飞机机翼取不下来,是不是?

网友:
基体树脂概述
作者:翁祖祺

玻璃钢制作时所用的原材料树脂品种,主要有∶不饱和聚酯树脂(UP)、环氧树脂、酚醛树脂、热固性树脂(呋喃类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聚丁二烯树脂、有机硅树脂等)、聚氨酯树脂,以及其他热塑性树脂类,例如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苯乙烯-丙烯腈树脂(SAN或AS树脂)、ABS树脂、聚酰胺、聚碳酸酯、聚甲醛、聚酰亚胺、改性聚酰亚胺、聚砜、聚砜醚、聚芳醚酮、聚苯硫醚、芳香族聚酯等热塑性树脂。

  其中使用最多的是不饱和聚酯树脂,其原因是由于不饱和聚酯树脂的原材料来源较为广泛,价格较为便宜,并且成型工艺简单,成型温度较低,生产成本低等。 不饱和聚酯树脂的品种牌号很多,其分类情况也各不相同。

  若按产品性能来分类,可分为如下的类别:

  △通用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种树脂是应用得最多的树脂品种,如191、196树脂等。

  △柔韧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种树脂制成玻璃钢制品后,其制品具有较好的柔韧性。其牌号为
              TM182、304、T541等。
  △弹性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种树脂具有较高的弯曲强度,更坚韧而无脆性,适宜制作家具高档
             涂料,以及机器外壳等。

  △耐化学药品型的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类树脂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能,由于腐蚀介质种类很多,
                  因此针对不同的介质可以使用不同的耐腐蚀树脂。其牌号
                  有197、3301、323、MFE-2等。

  △阻燃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类树脂可分为合成型和添加型两种,均可达到阻燃的效果。其牌
              号为:7901、S-906、TM302、317等。

  △耐热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类树脂可以制成在较高温度下使用的玻璃钢制品,其热变形温度
              至少不低于110℃。其牌号为∶TM197、TM199、S685等。

  △光稳定型和耐气候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类树脂具有较好的耐大气的老化性能,暴露在日光
                    条件下可以长期使用,仍保存一定的使用性能。其牌
                    号为:TM195、S692、F45、515等。

  △空气干燥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类树脂具有空干性,即暴露在空气中进行固化,其表面不会
                发粘,以便改善其工艺性能及产品的使用性能,但其固化条件
                仍与通用型不饱和树脂的相同,在低温或室温下进行固化。其
                牌号为:SGA20、桐酸型不饱和聚酯树脂等。

  △铸塑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类树脂是一类低收缩、低放热的树脂,其主要的特性是铸塑时不
              会产生裂纹及破裂,可避免产生应力集中现象,并且颜色浅,透明
              性好。其牌号为:SB39、S793等。

  △胶衣不饱和聚酯树脂(通常称为胶衣树脂)∶这类树脂在手工制作玻璃钢制品时十分重要。
                       它不但可以起到玻璃钢表面的保护层作用,而
                       且可以起到表面的装饰效果,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由于玻璃钢制品的使用环境及要求各不
                       相同,因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不同品种
                       的胶衣树脂。目前的牌号为∶TM-33、TM-35、
                       S-739、胶衣33等。

  △SMC/BMC专用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类树脂的主要特点是粘度低、增稠快、活性高,能快速固化
   (简称SMC/BMC专用树脂)  耐水性和耐热性能好,稳定性好等。
                 目前的牌号为:S-816、S-817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不饱和聚酯树脂的品种也正不断的增加。有关树脂的内容将在今后更新网页时不断的向大家介绍。

网友:
楼主,我们是不是应该采用“弹性不饱和聚酯树脂”,这个东东的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玻璃钢表面涂装技术及涂料种类,有那些?
  近年来国内外都十分重视玻璃钢表面的涂装技术。对于一般玻璃钢制品,系采用底面调整、底面修补、底涂层、研磨、着色涂层及表面涂层等常规的工艺操作方法进行。
  目前常用的涂装涂料,主要有聚氨酯系、氟树脂系、丙烯酸树脂系、环氧树脂和不饱和聚酯树脂系等的涂料。
  △聚氨酯树脂系涂料:有以多元醇固化具有异氰酸酯基预聚物的双液型涂料为多。按预聚物的种类可分为环己烷二异氰酸酯(HDI)、异戊二烯二异氰酸酯 (IPDI)、甲基二异氰酸酯(TDI)和二甲苯二异氰酸酯(XDI)等系列涂料。底涂层,使用TDI、XDI、IPDI等,而表面涂层则使用HDI和IPDI。
  △氟树脂系涂料:Lumifron 300(LF300)是氟代烯轻和乙烯基醚的共聚物,一类是用颜料着色的釉瓷另一类是透明的。它是最近新开发的玻璃钢保护涂层用可溶性氟树脂系涂料,兼有氟树脂的耐大气老化性和乙烯基醚的可溶性、透明性、光泽性和颜料分散性好等特点。
  △丙烯酸聚氨酯涂料:丙烯酸聚氨酯涂料是聚合物和固化剂分别进行封装的双液型涂料。紫外线固化型丙烯酸树脂系涂料。
  △环氧树脂系涂料:该类涂料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和粘结性,其品种有环氧/酚醛类、环氧/氨基树脂类和环氧胺树脂等。
  △不饱和聚酯系涂料(胶液):该类涂料主要用于制作玻璃钢制品的表面胶衣。最近,还开发了硬质胶衣,仪表盖、灯盖、中心柱、壳膜、防风罩等;OA机器部件、无线电、带式录音机壳、电视机外壳小型唱片等聚酯装饰板、人造大理石、塑料瓷砖、厨房组合家具、玻璃窗等;有色眼镜、照像机机身、防护眼镜等;化妆品容器、镀金属保护。
  由于国外开发SMC汽车制品比较成熟,因此对SMC制品的表面涂装,除采用通常使用的工艺方法外,还开发了如下的新技术,有SMC模具内涂装法 (IMC法),氨气相固化法 (VPC法) 和紫外线固化法 (UV) 法等。
  IMC法:SMC制品→IMC涂料→中间涂层→干燥固化→表面涂层→干燥固化;
  VPC法:SMC制品→底涂层→VPC固化→中间涂层→干燥固化→表面涂层→干燥固化;
  UV法:SMC制品→底涂层→UV照射→中间涂层→干燥固化→表面涂层→干燥固化。

楼主:
作个简单的图画讲讲有机硅橡胶模具的操作:
注:有机硅橡胶凝结后是弹性体,非常便于玻璃钢脱模。
够简单了。

20楼的兄弟介绍得很详细,多谢多谢!

楼主:
WHZ老弟:
多谢吹捧,我头都要晕了!
我刚才在贴子后面跟着发了一个简图,简单说明了有机硅橡胶模具的操作,去看看。
另外石膏不会与其他材料粘接,而且石膏只用来做模具时分型使用,以后要扔掉的。玻璃钢是在有硅橡胶表面糊制。
另外,有空了我再把机翼模具和操作方法贴出来。

网友:
狐狸专家,我可以解释你的步骤吗?如果不对,请纠正,谢谢!
假设要制作一个波音777飞机的机身,
1:先做一个箱子,能够装下这个机身;
2:确定该机身的一个分界线,例如从驾驶员在的驾驶舱开始分界,把飞机分成前后两个部分,飞机在这里的直径最大,这样的分割使模具和成品容易脱模;
3:飞机机身放入箱子,然后开始放入石膏,到达分界线时,加入有机硅橡胶,直到淹没整个机身,然后等待有机硅橡胶的凝固。
4:把箱子反扣过来,倒掉石膏,现在已经凝固的有机硅胶模具在下面。在分界面上放上肥皂膜, 然后继续加入有机硅橡胶,直到淹没整个机身,然后等待有机硅橡胶的凝固;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4-11-26 at 20:42 ]

网友:
5:取出肥皂膜,把成形的有机硅橡胶从机身上取下来,就作成了两个模具(上下两个部分),如果分界线在模具上位置选择的不适当,就可能导致机身无法取下来,要设计者自己动脑筋了。
6:把胶衣(狐狸先生可否说出具体的名称,好像这个产品的规格很多呀,我看到文献里说“弹性不饱和聚酯树脂”比较好)均匀涂抹在刚刚做成的两个有机硅橡胶模具内侧表面上,把两个模具按原形合起来,在接缝的地方做磨合处理,保持机身的一致性;
7:等胶衣凝固后,把两个模具取下来,可能会费点事情,文献里说要震动、敲打、从模具里预留的小孔顶出成品,但不能损坏模具和成品
8:然后再把玻璃布浸泡在调和好的环氧树脂里,取出后贴在由胶衣制定的机身内侧,粘在上面,起增加强度的作用;
9:对机身外恻进行打磨光滑处理;
10:机身外测进行喷漆和美工图案(化妆);
11:一个漂亮的波音777机身就做好了

狐狸,我今天下午才开始学习模具,理解有错误,请多多指教。

网友:
狐狸:
1:可以先做几个螺旋桨试验一下,用装大牙膏的那个包装盒,放胶衣和石膏,如何?
2:给胶衣外层喷漆,用什么规格和品牌的比较好,用什么工具?  喷笔, 刷子,其他?
3:胶衣的液体流动性是不是很强?   如果很容易流动,就不好成形了
4:胶衣有几种规格产品可以选择,他们的性能有什么差异?
5:玻璃钢布有几种规格可以选择,他们的性能有什么差异?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4-11-27 at 12:52 ]

网友:
这个帖的内容对想自己动手的朋友越来越有帮助了

楼主:
WHZ:
有一點你要明白:有機硅橡膠是彈性躰,脫模簡單,拉出來就可以啦;另外,只要你的陽模表面做得夠光滑,磨具表面也會同樣光滑,做出的玻璃鋼只要打磨拼縫的地方,然後凃裝就可以。
關於膠衣,還是買柔韌一點的,順便買點色粉,使膠衣有你需要的色彩,簡化凃裝工作。
另外,膠衣一樣是糊裝的只能塗刷上去。
當然,你也可以做成整體的玻璃鋼殼体,只是要麻煩一點。

樓上還有兄弚說做螺旋槳,確實可以,我以前公司的大減速比空心槳就是用這種模具做的,只不過是用的硅橡膠熱水芯袋壓制的,模具材料改用有機硅硬樹脂,基本上10幾分鈡就可以出一個半槳葉;oem的直升機槳葉和大机机的機翼也用的這種方法,然後再去在内腔發泡8克的EPS,挺不錯的;只是設備投資費用較大。

网友:
继续求教狐狸专家:
1:如果模具表面不是太光滑,是否可以裹一层蒙皮,和保鲜纸差不多的,不知有机硅是否要和它起化学反应?
2:胶衣的比重是多少?也就是1立方米胶衣的重量?制造船和飞机的时候,这个重量是很重要的。
3:用在飞机上,要增加强度,该如何办?
4:在阳具表面涂胶衣的时候,用什么工具?

楼主:
WHZ:
1,模具表面不光滑只能從陽模表面想辦法:你可以買個避孕套或氣球套上(不能是硅膠質的)
2,膠衣樹脂只能徒上薄薄的一層,越薄越好
3,加強方法与木質差不多,在内表面貼一根小的方的玻璃鋼管;
4,凃膠衣只能用有機硅橡膠做的刮刀。
講個笑話:95年我和同事去買避孕套,蛇口一家診所,護士問要多大,咱說要世界上最大號的,問要多少,咱說要他幾百個,護士气的把旁邊的巡警叫來,巡警說:有賣才有賣,你就買吧!同事拿個FSR3.5的外殼出來,拿個避孕套就往上套,旁邊的人哈哈大笑:天哪,最大號的都太小啦!

网友:
继续求教狐狸先生:
1:“有機硅橡膠做的刮刀”哪里有卖?
2:在成品里用环氧树脂粘一层玻璃布,能起什么作用。我看有些玻璃钢的航模飞机机身内部都粘了一层玻璃布。
3:如果我在阳具上直接手糊胶衣(假设阳具是EPP材料的),不用模具,合适吗?

网友:
wzh  在 2004-11-27 06:37 PM 发表:
3:如果我在阳具上直接手糊胶衣(假设阳具 ...

“阳具”?怎么听着这么别扭,还是叫“阳模”吧

网友:
流星  在 2004-11-27 23:02 发表:

“阳具”?怎么听着这么别扭,还是叫“阳模”吧

心术不正~~~~~~~~~~

网友:
请教;不饱和树脂和固化剂混合比例多小
谢谢!

网友:
螺旋桨的“硅橡膠熱水芯袋”哪里有卖?

楼主:
38,39楼:
不饱和聚酯的混合比例随规格不同而不同,你买的时候商家会告诉你准确比例;
螺旋桨的热水袋内芯是要自己作的,空心桨叶(包括直升机大桨)的制作难点就在这里!
想想空心的袋子咱作的就可以明白!
很多可以被某些聪明厂家利用的简单技术不能在网络上公开,否则咱们这些玩家又的多掏些米出去。
再说了我也不想公开太多以前老板的技术机密,免得受他埋怨!

网友A:
好详细呀!!!

网友B:
要感谢狐狸专家贡献了自己的经验,让大家学到很多新东西

网友C(2012-09-23):
硅胶模做些工艺品,什么马牛羊花盆之类的东西才合适。硅胶模能解决很多异型产品玻离钢的模具无法制模和脱模的缺点。用硅胶模估计做不出什么好货色来。硅胶模具是软的,应该无法使用真空袋工艺制作生产制品。

网友D:
做手指纹 混过打卡机 不错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