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做无刷(多图)

楼主(2004-11-24):
准备材料
cdrom无刷定子

3mm轴

钕铁硼磁钢

cdrom磁盘的吸盘

开始动工了
首先把3mm的轴切除到合适的长度

在cdrom定子上缠上绝缘胶布3层,注意,不要缠的太紧

切除多余部分

装入轴和吸盘

将钕铁硼磁钢按磁性顺序放在下面的位置上

在钕铁硼磁钢外面缠绕棉线,同样,不要缠得太紧,这个步骤一定需要,否则钕铁硼高速旋转的时候离心力太大,飞出去了可别怪我。

均匀分布每一块磁铁

涂上少量的502胶水

晾干后均匀涂抹ab胶

晾干

脱壳

撕去绝缘胶布

再放进去转转看

恩,间隙刚刚好,转动灵活,没有一点摩擦感

再来一张正面图

具体绕线方法网友发布的很多了,我就不再啰嗦了。

其他用此方法制作的cdrom无刷,0.53线径12圈,三角形接法,用狂模的2000mah电池7.2伏电压9安电流可以达到300克推力。

另外一个用软驱改造的无刷,11伏电压6.5安电流,420克拉力。

diy软驱无刷用的轴

去处塑料部分就可以了

用cdrom无刷作了个全总三角翼260克可以笔直往上推,但是飞行技术太差,炸了回家

拍了录像可惜找不到上传空间

[ Last edited by 帽子 on 2004-11-24 at 16:01 ]

网友:
嗯,不错,制作的挺好。

网友:
很多处理方法,非常绝妙

网友:
好同志啊

网友:
外转子做得非常有构思,在上AB胶前用易拉罐壳裁成宽度合适的条围2圈后再涂AB胶,估计外观会更漂亮.

网友:
好办法!!!高!

网友:
牛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绝招倍出,堪称经典。

楼主:
hnvvv  在 2004-11-24 12:08 PM 发表:

绝招倍出,堪称经典。

见笑了,献给没有条件车制外壳的模友,有车床的还是车制的外壳漂亮很多

网友:
佩服!真聪明!

不过第一个电机磁铁外面应该加一圈铁的“flux ring”,形成封闭的磁场。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磁铁的效能。

网友:
用这种方法做双cd定子的无刷不用愁找不到合适的外转子了。

网友:
建议加精,又学了一招,但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感觉做2锭子或3锭子,用这招更好

网友:
很不错的办法呢~
plaf:
不过第一个电机磁铁外面应该加一圈铁的“flux ring”,形成封闭的磁场。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磁铁的效能。

这样应该效率还能提高点

网友:
绝了,很多全新的思路!
还记得我这个所谓的“马甲”吗?

楼主:
iijjj  在 2004-11-24 01:31 PM 发表:

绝了,很多全新的思路!
还记得我这个所谓的“马甲”吗?

哈哈,别理他,明眼人都看得出谁对谁错,他太偏激了点

网友:
哈哈,还真是的,他都有点“草木皆兵”了!
对了,楼主,你的CD无刷的轴如何固定才可以不被转子拉出去?多上几张图片吧!
我做的CD无刷就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只好买了那个内转子无刷电机。

楼主:
iijjj  在 2004-11-24 01:46 PM 发表:

哈哈,还真是的,他都有点“草木皆兵”了!
对了,楼主,你的CD无刷的轴如何固定才可以不被转子拉出去?多上几张图片吧!
我做的CD无刷就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只好买了那个内转子无刷电机。

看见那张用锉刀切割主轴的图片吗?用同样的方法在轴的末端切除一个凹槽,不要切断,在凹槽缠上一根铁丝就可以了。看那张软驱制作的图片

网友:
帽子  在 2004-11-24 12:14 PM 发表:

见笑了,献给没有条件车制外壳的模友,有车床的还是车制的外壳漂亮很多
确实好!我也正愁着找不到合适的外壳!因为用2MM的磁铁原来的壳不行!谢谢1!!!!

网友:
还是车的好`~AB胶容易甩出~~~~

楼主:
moto  在 2004-11-24 05:07 PM 发表:

还是车的好`~AB胶容易甩出~~~~

直接上ab胶高速的时候却是会甩出,所以才在上胶之前先缠棉线,已经用这种方法作过几个电机了,超万转的转速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
朋友,你是高手。
  帮你  顶

网友:
这样也行啊!楼主DIY的视野太宽了,惭愧惭愧!
真是传说中DIY贴王!

网友:
高手高手哦

网友:
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很好的帖子,我也要试试。

网友:
晕,看完都顶到第4页了
佩服!

网友:
alexonline  在 2004-11-24 11:42 PM 发表:

晕,看完都顶到第4页了
佩服!

那还不加“精”?以后查找也方便啊。

网友:
高,实在是高,比老高他爹还高.
这么高难度的点子楼主也想的出,不顶不行!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与生产厂家联络联络感情???
我对你的壮举如滔滔流水连绵不绝,而对你的敬佩就如XXX一发不可收拾!

[ Last edited by 模型我的最爱 on 2004-11-25 at 09:17 ]

楼主:
模型我的最爱  在 2004-11-25 09:10 AM 发表: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与生产厂家联络联络感情???
我对你的壮举如滔滔流水连绵不绝,而对你的敬佩就如XXX一发不可收拾!

哎呀!一不小心又得罪很多人了,不过,这么一点点经验,还不至于影响商家的销路吧?有钱的始终会选择成品的,而没钱的呢,正在和我一样想破脑袋呢

楼主:
iijjj  在 2004-11-25 02:36 PM 发表:

帮顶!

谢谢,下一步准备让马布其电机复活,有刷变无刷,岂不快哉

网友:
解决大问题了。。。  一直为电机车壳的问题痛苦!

解放了,天亮了!

网友:
天哪!还要经过精密计算的无刷电动机干什么?有这些高手那些厂家不都要倒闭?!

网友:
第一个电机磁铁外面应该加一圈铁的“flux ring”,形成封闭的磁场。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磁铁的效能。
有一种雪碧易拉罐是钢壳的,楼主可以试试。
好贴,顶上去!

楼主:
free-fly-h3  在 2004-11-26 12:09 PM 发表:

第一个电机磁铁外面应该加一圈铁的“flux ring”,形成封闭的磁场。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磁铁的效能。
有一种雪碧易拉罐是钢壳的,楼主可以试试。
好贴,顶上去!

有屏蔽环效率当然会高一点,但同时会带来重量增加、动平衡不良的负面效果,现在钕铁硼磁钢和普通铁氧体磁钢相比,磁性已经相当不错了。

易拉罐的钢壳太薄了,应该没有很大的效果,不过外观应该会更好看些。要提高效率,还是使用更好的磁钢比较实在些对吧!

网友:
要是有“凯芙拉”纤维就好了。那样可就安全得多了

网友:
帽子兄:1:我不重绕线圈行吗?因为我不想不定子
拆下来,拆下来!再固定定子会很麻烦吧.(以前的固定的很好)
       2:我还有一个外壳,比这个定子的大一号
估计可以做外壳!
       3:我的串口线上的罗栓穿不进去!(可能我没拆定子的原因吧)
       4:我再去研究一下您的贴子.

网友:
真是学到东西.用FLY999的纤维胶带代替棉线不知会不会好些?:)

[ Last edited by ouzhenzhong on 2004-11-30 at 18:51 ]

网友:
用胶带的话,AB胶就粘不结实磁铁了。

楼主:
isbit  在 2004-11-30 10:17 AM 发表:

帽子兄:1:我不重绕线圈行吗?因为我不想不定子
拆下来,拆下来!再固定定子会很麻烦吧.(以前的固定的很好)
       2:我还有一个外壳,比这个定子的大一号
估计可以做外壳!
       3:我的串口线上的罗栓穿不进去!( ...

1、要想达到大的拉力必须重新绕线的。
2、比定子大一号的可以直接上钕铁硼磁铁了,这样外观和牢靠程度可以得到提高。
3、串口线螺杆是用来diy软驱电机的,拆除塑料部分后,还需要打磨一下齿牙部分。

网友:
要是把棉线换成细铁丝密排缠绕一层如何?

网友(2005-01-22):
我用两种方法做外转子大家可参考试试:
1、去鱼具店买一段直径大的碳纤(20元就可了一根最少可做20个电机)+AB胶。

2、没有车床的!可用铜片(厚度适中、五金店到都有卖)载好然后做成外壳,用电烙铁焊好打磨光滑喷油漆(此法可做得很漂亮和成品机一样)缺点是重量增加了几壳!

网友:
我今天拆了一软驱!得到了一2.5的轴!一步进小是机不知可用在什么地方!
无刷与楼主的不同,是21锭,3锭一组,共7组而且不均匀!并是内转子的不知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