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普通充电器改成稳压的

楼主(2004-11-24):
我买了一个普通的8.4V聚合物锂电专用充电器,想改成稳压的.
好象只要四个小电容就可以搞定,可是不知道怎么连,谁能告诉我,或者来个图纸,最好简单一点,否则我看不懂.(在充电器外面加东西,不要改内部的电路)

网友: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锂聚没有8.4V的,8.4V是充电截止电压……

锂聚充电器本来就是恒压的……

四个小电容怎么可能实现稳压功能??

[ Last edited by xunicheng on 2004-11-24 at 21:00 ]

网友:
的确不知所云.什么叫普通什么叫不普通?既然你已说了是"聚合物锂电专用充电器",那么就不是普通的了.既然是"聚合物锂电专用充电器"那么就一定是恒压的了,不明白还要加稳压干嘛.

网友:
电子方面您真的很外行了

楼主:
不管怎么样,我的充电器就不是稳压的.

网友:
你的不是稳压的,那你的充电截止方式是什么?????????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网友:
aimo  在 2004-11-26 02:55 PM 发表:

不稳压就对了,是恒流的,电压上升到预设值自动停机啊,呵呵

你的观点一点都不逊于楼主啊!
不稳压,恒流,你以为充镍氢啊?

网友:
aimo  在 2004-11-26 14:55 发表:

不稳压就对了,是恒流的,电压上升到预设值自动停机啊,呵呵

好的锂充应该就是这样的,到达预设值自停。
比较一般的是一个恒压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上加,电流开始很大,除非有所限制否则刚充时易损坏电池。

网友:
楼上,"不稳压,恒流"是你自己说的.但事实证明你说的是错的.你叫我"说话先想想",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用想,因为这是常识.
你所说的所谓"不稳压,恒流"是不适合充锂电的,但可以用于充镍氢.
最标准的锂电充电方法应该是先恒流再恒压.稳定电流充电,直到电池达到4.2V.并且保持4.2V的电压直到充电电流掉到原先充电值的10%。

网友:
平时懒的打太多的字,今天看到一堆废话,只好说几句了……锂电的充电特性是这样的,拿一节锂电为例。开始阶段是以一个较大的电流充电,有些充电器在这个阶段是恒流充电,有些是电流逐渐减小……等充到一定的阶段……其实这个阶段应该是电压已经达到4.2伏特了,这是锂电的特性,充到这个阶段再变恒流时电池的电压会降低一点……不明白的可以去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的网站去看人家专家的帖子!……这个阶段之后就进行恒压充电了,保证电池的端电压是4.2伏特。在设计单片机充电器的时候,锂电的这个特性是决定单片机程序的重要因素……所以说有的充电器其实是充不满的,就因为程序不好……锂电充电不可能一开始就是恒压的。
我现在关于电池的资料有一箱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希望大家相互帮助,不要说太外行的话,让人家笑话!!!我的QQ:13115920

[ Last edited by mozhile2004 on 2004-12-1 at 23:58 ]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锂电有负斜率?以前没听说过啊,只听说镍电有负斜率。

网友:
哪个给你说的有负斜率哦???负斜率是满电后电压的略微下降!我说的是锂电的充电原理!请不要误会!

[ Last edited by mozhile2004 on 2004-12-2 at 1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