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入来....请教 有图片

楼主(2004-11-24):
遥控器

这4个开关有什么用....可以教教我吗?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的...呵呵..谢谢了

网友:
ha_00099  在 2004-11-24 20:31 发表:

根本就是多余的!你只要给我控制要2个主控制竿就好了!那几个在雷鸟身上根本没用!如果在油动机上就不一定了

老兄,不賈亂灌水害慘人呀,這4箇開關是控制4個通道的正反方向,絕對/肯定/100%有用.

网友:
四楼的朋友说的没错,就是这个功能!

网友(2005-01-29):
上面的2个开关有什么用啊?

网友:
左开关是熄火的。
右开关是倒飞设置,打开后,反向油门也是往高速调速,同时连动第五个通道动作,可以调螺距。
雷鸟2没有3D功能,不能调螺距。

网友:
这是什么遥控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