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人研究过用音频线连G2?

楼主(2004-11-24):
今天突然冒出了个奇怪的想法,能不能用音频线来玩G2呢?
通常都是用SmartPropo来玩FMS的,也有用ppjoy软件通过串口来控制G2的。
SmartPropo的说明中说:“SmartPropo 将PCM或PPM信号解码,并通过调用Windows Multimedia API将数据传送至FMS控制飞机。”。
ppjoy是创建一个虚拟游戏控制杆,通过这个虚拟设备来把串口传来的讯号转换成游戏手柄的讯号,而G2就是接收的那个虚拟设备的讯号来控制动作的。
而G2中不能找到音频线的连接不能用。

设想:有没有一个软件把上面两个软件的特点都结合起来呢?即把由音频线传来的音频信号(PCM或PPM信号)解码,将讯号传送至由软件建立的虚拟游戏杆,在G2中使用这个虚拟设备来达到控制的目的。
关于音频信号的采样应该可以找到资料,因为早就有音频示波器之类的软件功能类似。而第二部分的关于虚拟设备的部分好像要涉及到驱动程序的编写,好像很难啊。

没有学过程序设计,上面那些只是胡思乱想,高手们不要笑我。如果哪位高手真的做出了这个软件那可是造福初哥模友的大好事啊!

网友:
PPJoy本来就能用音频线的呀,你没装过么?

楼主:
真的吗?我只知道FMS能用啊,ppjoy的说明中好像没有啊

网友:
In PPJoy Documentation:
Supported Interfaces->Virtual joysticks->PPJoyDll->Smartpropo winmm.dll

楼主:
是啊,只看了第一个程序PPJoyCom.exe没有看另外的三个程序。是用PPJoyDLL.exe那个程序吗?原来作者早想到了,杞人忧天了,惭愧,惭愧。

[ Last edited by webug on 2004-11-25 at 00:01 ]

网友:
晕啊~要是能玩,谁还买加密狗????

网友:
PPJoy确实是很好的软件,在Win2000/XP下,使用FMS并口线、串行PIC接口、音频线都可以连接PPM编码方式的遥控器,用来玩G2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