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小弟谢了!!!!

楼主(2004-11-24):
我刚买了一台二手的雷虎30,但我对直机一点都不懂(我是飞固定翼的).请教各位师傅应该怎样才能让它上天并飞行平稳(GY401+S9254+9X).我主要是不懂设置

网友A:
是飞机设置还是遥控器设置
飞机设置
在遥控器所有摇杆在中立点
微调在中立点时
十字盘应该水平
否则调整各个连杆的长度
以达到水平
方向舵微调, 副微调, 以及上下跟轴归零
将伺服机设定在中立点时伺服臂与连杆呈 90 度
调整连杆长度使得伺服机在中立点时
螺距滑套亦在行程的中立点
检查各个地方螺丝是否有松动
遥控器设置见9X说明书
一般只要调整桨距悬停至+10,+6--+5.5,-2
基本就可以悬停了
其他的设置就慢慢学习吧
你买模拟器了吗?
可要买了练
对你有极大的好处
主要是省钱
摔机不要钱拉

网友B:
直升机的飞行技巧跟固定翼有很大的区别!要注意喔!!

楼主:
唉!现在还是一头雾水,我连舵机怎么插都不知道。机头左边的连杆控制什么动作(以人对机头为准。还有在舵机安装组上的一个像大夹子的东西是控制什么动作。大夹字中的那个舵机又是控制什么的。请各位赐教,小的再次谢了!!!!!!!!!

楼主:
没有人带苦恼啊!!!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说的左边的应该有2个连杆
一个是控制桨距的(FUTABA 6CH、JR AUX1)
一个是控制尾桨距的(FUTABA 4CH、JR RUDD)
陀螺仪的另一个接头是插在(FUTABA 5CH、JR AUX2)
你说的大夹子是桨距控制翘板
里面的舵机是控制副翼的(FUTABA 1CH、JR AILE)
其他的油门(FUTABA 3CH、JR THRO)
升降舵(FUTABA 2CH、JR ELEV)
试试吧
插好后看看转动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那右边的应该是升降了吧?
就是神龙所说的实现双推拉的那个?
[ Last edited by haoran2003gz on 2004-11-25 at 22:05 ]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帮你翻了翻说明书
我说反了
左面的是升降舵机(上)和尾桨距舵机(下)
另一边是桨距(上)和油门(下)
差点误导了你
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C:
我和楼主差不多,但是稍好点,我参考了大量资料和参照神龙的组装说明(我飞的是hirobo),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熄火,是否气死...呵呵~~
另外,玩G2发现自己对固定翼控制非常好,连F16涡轮喷射机都十分出色(真的固定翼以前从没玩过),直升机一团糟,现在总在想:是不是我错了,要改飞固定翼呢?

网友A:
首先你的遥控器是什么型号的
基本上所有的直升机遥控器上
都有一个熄火开关
设置好了只要一按或一拨就可以了
FUTABA的是THR CUT
SANWA的是THROTTLE CUT
JR的是THRO CUT
你到遥控器里THRO CUT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也可以用遥控器上的微调进行熄火操作
另外你说的固定翼好飞也不见的
固定翼的降落是很有学问的
不然肯定摔给你看
固定翼在空中就比较简单
当然你要飞的好又是另一回事了
直升机本来就是所有遥控模型中最难的
只要你勤练习学会基本悬停航线是没问题的
直升机的乐趣就是永远有难度可以给你挑战
当你从青蛙跳到可以悬停
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征服感的
慢慢来吧

网友C:
感谢楼上的大侠指点,我看了我的FF6遥控器,只有ELE、AIL、TH.HOLD、IDLE UP和CH5的拨杆和TRAINER按钮,不知道是哪个。另外我想知道的是,接收机4个口接了舵机,剩下的1个口还接陀螺的感应线,那怎么能实现熄火呢?熄火应该是油门处理的啊。

网友C:
我想明白了,熄火实际是把油门降到最底,微调到彻底最底,实现无油熄火。至于在遥控器设置,就是取代了这一降油、微调最底的过程而已,可见熄火就是控制油门使进油彻底为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