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 的飞行报告 二 20041125 :不同主桨的飞行性能比较 ...
Tim 的飞行报告 二 20041125 :不同主桨的飞行性能比较 上

楼主(2004-11-25):
Tim 的飞行报告 二 20041125 :不同主桨的飞行性能比较
电直的动力系统(锂
电池
、双无刷)问题解决后,主桨就成了我的研究乐趣。还是以我改装的嘉宝双无刷为例,谈谈不同主桨的性能效果。
一、主桨类型:
一号:嘉宝原配塑料桨
二号:PE 桨
三号:自制木桨,250mm长、30mm宽、4mm厚,平凸型翼型,即所谓的正常尺寸
四号:自制木桨,270mm长、30mm宽、4mm厚,平凸型翼型,即所谓的加长型
五号:自制木桨,290mm长、30mm宽、4mm厚,平凸型翼型,即所谓的超长型
六号:自制木桨,250mm长、40mm宽、4mm厚,平凸型翼型,即所谓的加宽型
七号:自制木桨,270mm长、40mm宽、4mm厚,平凸型翼型,即所谓的加长加宽型
八号:自制木桨,250mm长、30mm宽、5mm厚,平凸型翼型,即所谓的加厚型
九号:自制木桨,270mm长、30mm宽、5mm厚,平凸型翼型,即所谓的加长加厚型
(最近的试验,为了便于比较,自制木桨都用的是平凸型翼型,Pitch均为6.5度,除了抗风性能以外,其他试验均在室内进行,并且用同一架飞机、几乎相同的电池效能条件下、
遥控器
各个舵量设置相同)
下面三张图是五号超长桨,主桨尾桨间的最小距离为2.8厘米
下面两图是三号桨

网友A:
木桨收工作起来是够困难的,你是怎么做的阿?我又磨又削的,2钟头,也没搞出个屁来!!有啥诀窍阿

楼主:
先画图,然后慢慢削,削出初样来,再慢慢打磨,做多了就块了,没啥诀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