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 的飞行报告 二 20041125 :不同主桨的飞行性能比较 下

楼主(2004-11-25):
Tim 的飞行报告 二 20041125 :不同主桨的飞行性能比较  下

二、飞行性能比较:
1、悬停稳定性由高到低排序:五、七、四、九、六、三、八、二、一

   其实,只有一、二和木桨的区别较大,木桨中,不同厚度的桨区别较大,而4mm厚度的五种桨,区别就不太明显了,需要细细体会。越长的桨,旋转面越大,悬停越稳定,当然厚度适中的话,风阻也不大,再加上无刷电机的转速高,所以非常稳。在比较木桨时,我飞到稳定悬停后,把双手放开,五、七、四号可以自己定在空中长达八秒以上,五、七号更是纹丝不动,很难区别了!

2、加油升空性能由高到低排序(越高即油门舵量越小、升空速度越快,反之亦然。测试时,关闭电调的软启动功能,并设置为急速启动):
       九、七、五、四、六、一、八、二、三

    九、七、五分别有各自突出的特点:长厚、长宽、超长,浮力巨大,只需轻轻一加油,飞机就能升空了,一点也不费力,要是推得再大一点,飞机就会突然窜得很高,完全能飞出突然加油时的“狂野”效果;塑料桨的形状是“扇风”型的,所以也能很快窜起来,但不能象飞木桨那样突然停止加油(突然停止加油,木桨几乎不会损失高度,但塑料桨就会掉很大高度了,PE桨也一样,只是掉的高度少一些);此性能的试验中,三号正常尺寸的木桨排最后,但这决不是说它不好,只是相比那些加长加宽型的来说稍显不足而已。

3、突然收油门再突然加油性能由高到低排序(飞到接近天花板高度时,大约2.9米,突然完全收闭油门,飞机下降至眼睛高度,大约1.65米,突然全推油门,再用标杆估测飞机的停止下坠高度,离地面越高,即此项性能越高。测试时,关闭电调的软启动功能,并设置为急速启动):
          九、七、五、四、六、八、三、二、一

    此项试验中,木桨都能拉起来,九、七、五号大约能保持在60厘米高度,四、六、八号大约是35~50厘米,而塑料桨和PE桨就难,测试了十次,塑料桨八次坠地、两次离地面几个厘米;PE桨虽稍好一些,但也不超过15厘米,估计是太软了,发现下坠力加上突然高转速的浮力使得其桨尖严重翘起,把旋转面拉成倒锥型。
此项试验危险性较大!!!

4、灵活性由高到低排序(此项性能的衡量主要靠我的手感和眼力,靠用每种桨飞行上100分钟、做一些基本动作后的主观映象了):
          三、二、八、一、六、四、九、七、五

    可见,还是那种正常尺寸的木桨灵活性最强;试验表明,其他条件不变,加长比加宽更能降低灵活性能,当然加宽和加长也是有限度的。灵活性与悬停稳定性呈此长彼消关系。

5、尾无刷电机混控舵量由小到大排序(即尾电机做功由小倒大排序,亦即对尾电机的损耗程度由小到大排序):
          三、六、八、四、七、二、九、五、一
   JR9X 遥控器的混控曲线有七个点,此项试验主要考虑第三点和第五点的舵量,数据如下:
         一号:28,9,0,-11,-48,-82,-100
         二号:35,20,10,-3,-25,-42,-68
         三号:39,28,17,2,-11,-28,-47
         四号:36,25,11,-4,-17,-38,-53
         五号:30,11,1,-15,-45,-68,-100
         六号:40,26,15,0,-14,-31,-51
         七号:32,21,11,-7,-20,-35,-55
         八号:40,28,15,-1,-13,-33,-55
         九号:30,13,2,-11,-46,-70,-100

    风阻越小的桨,要求的尾电机功率越小,对其的损耗也越小。但发现,即使用一号塑料桨连续飞一小时,尾无刷电机也只是有点发热,根本不会象原配的有刷电机那样飞一会就烫手。

6、各种灵活性稳定性搭配比(纯粹是我个人的感觉)
        ――最适合练习悬停的是          :五号桨
        ――最适合练习机动动作的是      :三号桨
        ――最适合练习“狂野”动作的是  :八号桨
        ――最适合做旋风过渡练习的是    :四号桨
        当然,最耐摔的是一号桨,最不耐摔的是二号桨啦!

三、试验计划
       下一步的试验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1、增加更加全面、细致的试验科目
    2、利用计算机、激光束等工具进行测试,提高试验的精确性
    3、增加桨的不同形状、不同翼型、不同尺寸
    4、随着飞机技术的提高,进行2D特技、3D特技飞行的试验
    等等

享受研究的无穷乐趣,回味试验的美妙感觉!

[ Last edited by timsong on 2004-11-25 at 12:24 ]

网友:
很棒的测试!!

网友:
很好啊,精典的帖子!赞。。。

网友:
佩服佩服!

非常有专业精神啊!

网友:
已经是教学贴了

网友:
从第二与第三项试验相近的结果与每四项相反的结果,可以认为灵活性与升力效率是负相关的(当然还有大桨阻力对马达负荷的影响)。一个翼型空气动力效率差的桨对转速与工作角度有更大的依赖,对它们的变化也更为敏感。对一副大桨的评价至少要了解下面一些:翼型、载荷、尺寸形状、重心、重量等,还应该让其工作于较合适的转速与攻角状态下,再考察其升力大小及变化度,操纵力矩大小和稳定性以及振动程度,阻力大小,机械陀螺效应大小是否适当等。否侧结果是有欠公平的。

本人以未改装的较新JABO在静空气大场地长期飞行经验,感觉装塑料大桨时,体态轻盈,升降敏捷,速度快,活力十足,但不易拐弯,侧滑现象明显。而PE桨就对油门反应迟顿,但动作却很受控制,颇有一种阻尼减速的感觉;但这是用280马达时的表现,换用火爆的370马达时,PE桨也可以让电直暴升暴降,不过我未用它飞过航线,不知表现如何。想说一句,塑料大桨的悬停稳定不至于比不上PE桨吧。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网友:
用手头上的浆试了一下 感觉差异真的很大!我用的是空心炭纤维浆 ms700上的 装在佳宝旋翼头上 感觉和原来的塑料大浆好不少呢 稳定性 操纵性都有改善 把舵机行程调高一点感觉和塑料大浆装v头有点类似了 看来玩电直用好浆真是很重要!!

楼主:
我正在尝试对主桨做更进一步的各种测试。

根据我的多次试验,塑料桨的悬停稳定性的确比PE桨稍微逊色一点。这也纯属个人观点。

研究不同桨的差异的确很有意思。

网友:
我来问个问题,你做的桨是如何调整使高速运转时,机器不会因为桨不平衡或不对称而抖动?怎么能解决问题?我的桨装上去以后高速转时会使整个飞机有高速抖动?怎么搞得?是仅仅因为桨叶重量不一致,还是因为两只桨的翼型在打磨的时候不一致造成的?

楼主:
最可能的因素是重量不等、翼型不同、桨角不同造成的。好好检查一下。

我做的桨重量差别在 0.05克范围内(可以用电子称量),重心位置误差在 1mm 内(可以用天平量),翼型差别相对大一点点,可以精心打磨。桨角可以用桨角尺准确测量

网友:
电子秤?看来有要投入一部分了,实在不行去商店里找售货员商量商量,呵呵
重心位置咋挣阿?如何能够调整重心位置阿?

楼主:
主要是靠选择木质、天平量、打磨等工序来调整

网友:
斑竹咋不把这贴设精置顶呢!这贴要是电直生产商看见不欢喜到顶穿天花板才怪!
斑竹睡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