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KT板机的涂装

楼主(2004-11-25):
经常在网上看到别人的飞机都涂的很漂亮而且有个性
但是 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涂料
水粉 和 油画颜料干了后会增加重量
油漆又会腐蚀KT板
最后就只剩下贴纸了 可是做起来比较困难
请教一下有经验 模友~~~~~~

网友:
我是用油性大头笔画上去的,一样很漂亮,缺点是精度不高,怕水

楼主:
我也试过 是个很不错的办法
但是总是觉得不大爽 想画个象P-51机头那样的鲨鱼牙齿就不行了

网友:
那些精确的图案一般用透明不干胶的打印纸用喷墨机打出来帖上去~

楼主:
我没彩喷要去别人那印  有要花掉好多 米~~~~

网友:
价格和制作受到限制~

网友:
KT板和泡沫飞机用油画颜料画上去最好了,而且不怕水,我涂装的泡沫3D重量增加不到5克,可以随心所欲的画。你可以翻翻以前的帖子。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1-25 03:35 PM 发表:

KT板和泡沫飞机用油画颜料画上去最好了,而且不怕水,我涂装的泡沫3D重量增加不到5克,可以随心所欲的画。你可以翻翻以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