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参考,提建议,感谢大家

楼主(2004-11-25):
陀螺仪:Futaba GY-502 陀螺或Futaba GY401 超小型陀螺仪(不知那个好)
发动机:OS32SH
直升机:神龙SL-30H (有人说天子还不错,但我想到神龙是全金属件)
遥控设备:Futaba FF6H Super 六通道四舵机
tuqings@tom.com

网友:
新手我劝你买进口的
因为国产的精度差
能一个人装好飞起来就已经很难得了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是飞机的毛病还是设计的问题

飞机:HIROBO PLUS、雷虎V2
钱比较充足的就买SCEADU EVO 50
50和30的配件价格差不多
性能就天差地别了

发动机:OS37
动力比OS 32强的多了
油耗差不多

陀螺仪:FUTABA GY 401
对初学者足够了
GY502不耐摔尤其是放大器

遥控器:FF9、JR 9X
设备劝你买高档点的
FF6等你会悬停和航线后就要换了

网友:
神龍精度很好呀,我有一台神龍和一台ECO-8大電直,它的精度還比ECO-8高,特別是斜盤和旋轉頭

网友:
神龙是我见过的做的最好的国产机之一
但他非常不适合初学者

地球人都知道初学者会摔机
所以很多人去买雷虎
就是因为他耐摔和配件便宜

而神龙的产品配件也便宜
就是不耐摔或者说根本摔不起
他的机身是金属件
一摔金属会有变形有时候你看都看不出
而且金属变形是无法修复的
总不见得你摔一次换个机身吧
不换机身的话时间一长
你就等着看飞机浑身发抖吧
所以神龙不适合初学着
不过神龙的金属升级件到是很不错的
值得拥有
主要还是价廉物美啊

网友:
hyf_lj  在 2004-11-26 11:06 AM 发表:

神龙是我见过的做的最好的国产机之一
但他非常不适合初学者

地球人都知道初学者会摔机
所以很多人去买雷虎
就是因为他耐摔和配件便宜

而神龙的产品配件也便宜
就是不耐摔或者说根本摔不起
他的机身是金 ...

同意

楼主:
我非常感谢大家,听取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