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害虫

楼主(2004-11-26):
害虫,请问汝铁硼强磁铁可以用锯修改尺寸吗,会否改变其极性和减少磁性?

网友A:
不可以,成品汝铁硼的硬度高.

网友B:
磁铁怎么小,怎么锯!线切割到是可以,还要主要温度.(一般切割是在没充磁以前).
差的不多,磨一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