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老师及各位高手(关于共轴双桨机)

楼主(2004-11-26):
最近想买一架共轴双桨机 “第二代小神蜓#5”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1、共轴双桨机已经在市场上出现了一段时间了,怎么好象大家对它都没有多大兴趣,为什么??是这架飞机本身做的不好,还是共轴双桨机这种结构在性能上没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如果是结构的问题,那么它的弊端是什么?
2、如果将这架“第二代小神蜓”加以改造升级,如换无刷电机电池组、自己加工旋翼头……在飞行性能上能有多大的提升空间?能否做3D飞行?
3、听说小神蜓的稳定性很好,是否属实?
4、哪有能给小神蜓配套的180级的无刷电机以及电调??价格??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

网友: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的原因是这样的,这种直升机的结构很异类,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飞传统的那种直升机,所以对这种直升机的性能不了解,再加上它比较小,感觉像玩具,所以飞的人就少。这种机器要说弊端,我觉得应该是它的航线飞行可以感觉没有传统直升机那么爽,但飞航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它的优点是稳定,比传统直升机更容易稳定的悬停。

这个机器的马达基本上是不能改的,因为安装位只有那么大,而且不能用无刷,因为机器里有很复杂的有刷马达控速电路,改无刷后,这个控制速部分就无法再用了,这样上下两桨的转速怎样控制呀?呵呵

可以升级的是它的电池,可以用更大容量的。这个机器是不能3D飞行的。但它的稳定性的确非常好!

第4个问题的答案是:目前还没有。:)

网友:
买飞龙宝的小拉玛吧,他们用的就是无刷的电机,不用你自己换了。

楼主:
我选这飞机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他不需要尾浆,也就没有尾电机和扫齿的问题。
第二就是听说他的稳定性好,因为我有一个微型的摄像头想绑在上面。

网友:
微型的摄像头试了吗?效果??有航拍图片吗?

楼主:
飞机还没买呢,由于对该机的介绍比较少,又是一款非主流的机种,而且最近受“北京青年”的蛊惑比较起来这“第二代小神蜓#5”确实有点象玩具(其他的共轴双桨机又很难买到)配件也比较另类升级困难所以不敢贸然购买。
但依然对共轴双桨机有强烈的兴趣。
关于微型摄像头:
这个微型摄像头我已经买了一段时间了,当初也不是为了航拍(那时侯还不知道有“小电直”)。它只有21*21*22毫米大、10克左右的重量,彩色,效果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