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imsong:木桨是如何安装的

楼主(2004-11-26):
雷鸟,家宝等小电直的旋翼头是攻角不能调的。如果用木桨的话,该如何安装,并保证
大桨攻角一致,同时没有双桨?能上图看看吗?谢谢。

网友A:
做个垫片,打磨成所要的角度就行了,一般可以用塑料材料做,容易一些,效果也好。双桨可以用原配的金属片的弯曲度来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