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我的尾马达烧了,怎么更换?

楼主(2004-11-26):
买的促销机,玩了一天尾马达就烧了,怪不得赠品是两个尾马达,请教高手门怎么更换尾马达?尾马达两极间的那个棕黄色圆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它重要吗?先谢了

楼主:
这么说那个电阻可有可无了?

楼主:
谢谢了,已换好了,飞的欢

网友:
黄的东西是104n的电容,抗干扰用的,必须要放。

网友:
不是电阻,那是电容。装上最好,但依据实际使用看,不装影响也不大。

楼主:
楼上说的对,那东西对尾马达没什么用,我没焊它都玩了两天了,飞的欢实。
哪来那么多电火花
不过说实话,嘉宝的这款真没雷鸟飞的稳当,也没雷鸟结实,旋翼头脱臼了好几次,雷鸟玩了一个月可一次没脱过。
只是雷鸟马力太大了,好歹一飞就挂屋顶了。嘉宝可没雷鸟那么凶

网友:
vidct  在 2004-11-29 03:31 PM 发表:

不是电阻,那是电容。装上最好,但依据实际使用看,不装影响也不大。

这是个陶瓷电容,作用是消火花防干扰!

而且你焊接的时候要快,以免过热烧坏!

[ Last edited by krzj on 2004-12-19 at 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