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我的尾马达烧了,怎么更换?

楼主(2004-11-26):
买的促销机,玩了一天尾马达就烧了,怪不得赠品是两个尾马达,请教高手门怎么更换尾马达?尾马达两极间的那个棕黄色圆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它重要吗?先谢了

网友:
那是电容,用来消火花的,降低电磁干扰。不装它影响也不大,但最好装上。
很好换的呀,把螺丝下掉,线焊掉,把新马达再装上,再把线焊上,就可以了。飞行前先看转动方向是否对,如果不对,交换一下尾马达的电线就可以了。

网友(2005-02-08):
你买的是JABO吧

网友:
真的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
一般尾马达上有极性标志的,(+)表示正哦!和你的尾管中的红线焊接就可以了。另外一根线不用说了把。

网友:
说说把?我是菜鸟1
哈我是水星

网友:
gyf  在 2004-11-26 05:14 PM 发表:

买的促销机,玩了一天尾马达就烧了,怪不得赠品是两个尾马达,请教高手门怎么更换尾马达?尾马达两极间的那个棕黄色圆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它重要吗?先谢了

你买的是什么机?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