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os2运动机模型图纸!

楼主(2004-11-26):
(无正文)

网友(2005-04-22):
好,谢谢!我太须要了.

网友(2006-04-17):
模型飞机的飞行原理

翼型的选择 要根据竞时、竞速、及制作的难易程度等选择合适的翼型。模型中用翼型有五大类。如图:平凸翼型、凹凸翼型、双凸翼型、对称翼型和S形翼。 平凸翼型——下弧线平直。这类翼型升阻比不大,但安定性比较好,制作和调整也较容易。常用在弹射模型的机翼和竞时模型的尾翼上,也用在要求上升阻力小,高速爬升的自由飞模型的机翼上。初级遥控模型也常采用。此类模型有克拉克Y、Gǒ-693等。 凹凸翼型——弧线均上弯。这类翼型升阻比很大,能产生较大升力,但同时阻力也较大,常用在低速的竞时模型和室内模型的机翼上,这类翼型制作难度较大。常用的有MVA-301-75、NACA 6409、NACA 4409等。 双凸翼型——中弧线上弯。这类翼型升阻比较小,阻力较以上的翼型都小,安定性也较好。大都用在要求阻力小的竞速模型的机翼上,也用在要求具有良好操纵性能的遥控特技机翼上,以及象真模型的机翼上。常用的有NACA 23012ЦАГИ723等。 对称翼型——上下对称、中弧线平直的翼型。翼型阻力很小,安定性很好,升阻比很小,零迎角时升力为零。大都用在要求阻力很小升力不大的竞速模型的机翼上和要求具有良好操纵性能的特技机上。常用有Gǒ-443、NACA 0012NACA 0009等。 S形翼型——它的中弧线为横放S形,此种翼型主要有前苏联的цAги翼型。它用于要求安定性很好的没有水平尾翼和飞翼模型上。常用有N60R、NACA 2R:12等。 模型飞机上反角 常见的上反角有下面几种: 第一种上反角主要用在弹射模型及初级遥控模型上。这种上反角制作难度小,飞机稳定性较大。第二种上反角常用在于手掷滑翔等模型上,这种上反角横侧力矩较大稳定性较好,具有较好的滑翔能力。第三种上反角制作难度较大,上反角分两次变化,也可用在遥控模型上。在特技动作较多的特技模型上为了正飞与倒飞操纵舵量相同,采用无上反角机翼。 模型的平衡与安定性 模型的升力由翼型、机翼面积(升力面积)、气流速度、迎角等提供。模型升力状态较好是迎角8°左右,失速角为12°左右。降低阻力的方法是加大展弦比,将机翼作成细长形;将翼尖做成梯形或椭圆形。在高速模型中为提高速度减少波阻常采用箭形翼尖。调整各个部件连接处,使其尽可能圆滑些。 横侧不平衡(机翼左右倾斜摆动)主要原有:左右机翼的迎角不等(机翼扭曲变形或安装及制作的误差);左右机翼翼型加工差异过大;左右面积不等;左右机翼重量差异过大;机翼与机身轴线不垂直等。最主要是要防止机翼扭曲变形。 方向不平衡(机头左右摆动)主要原因:垂直尾翼不对称或扭曲变形。尤其是较大的模型如遥控模型等其垂尾要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性,防止变形。 影响俯仰平衡的主要因素有:机翼的升力;模型飞机的重心;水平尾翼的作用力。一般竞时模型都将重心放在机翼升力中心的后面,由水平尾翼产生升力来达到平衡。线操纵和遥控模型,为了增加安定性,一般将重心放在机翼升力中心的前面或与升力中心在一条直线上。 动力的拉力线,采用下拉以减少或消除动力拉力所产生的抬头力矩。为了克服螺旋桨的反作用而向右偏转,形成右拉角。 俯仰安定性:只有在平尾面积、尾力臂、重心位置都适当才行。相对而言,尾翼面越大、尾力臂越长、重心就越靠前越低,模型的安定性就越好。为保证模型的俯仰安定性,在调整过程中应注意保持机翼的安装角大于水平尾翼的安装角,此方法在较大模型及遥控模型中常用。当机翼与尾翼翼型差别较大时,机翼与尾翼的安装角可以相同。 横侧安定性与方向安定性:靠具有上反角及垂尾增加横侧稳定性,方向的安定性主要是靠垂尾,后掠角的抗偏航能力也不可忽视。模型中常用无后掠的直机翼,此时就全靠垂尾来增加方向的安定性。盘旋安定性主要是由上反角和垂尾之间适当关系。如果垂尾过大,上反角过小,发生偏转时,因左右两个机翼升力不同,进一步造成向偏航方向倾斜以至侧滑,而最终使模型进入螺旋下坠。如果上反角过大,垂尾过小,飞行中受干扰产生左倾斜以至左侧滑时,上反角立即产生一个过大的使模型向右倾斜的恢复力矩,同时由于垂尾左侧受力,而使模型向左偏转。以至使模型发生左右飘摆现象。 动安定性 指遇气流后逐渐恢复平稳飞行的过程。波幅小、波动间短,则动安定性好。在风天和乱气流时飞行成绩下降就少。造成动不安定会使模型失速下冲后进入波状飞行。原因有静安定性不够,受重力较大,临界迎角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