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4-11-27):
本人刚买一架固定翼,用的是三叶25A发动机,飞机刚刚装好准备磨机,但发动不了,只好拿回到模型店,模型店里的店员用了一会就发动了,我看到他是调整过油针,由于时间比较晚他们要关门只好拿回去自己继续磨,但回到去又发动不了~~~~~~烦~~~~~~~化油器上有几根油针我不清楚每根的作用,应该怎样调整,请各位老手指点指点,谢谢!!
(图片是手机照的不是很清楚请多多包含!!)

网友:
可怜的初哥`~~~~~~~~~多看看这里以前的旧帖子~~~~~~~还有发动机调不好~小心摔机啊多练练模拟器在上吧~

网友:
新手最好先找到当地的组织,让老鸟指导你,不然自己摸索很难的

网友:
test  在 2004-11-27 09:11 AM 发表:

新手最好先找到当地的组织,让老鸟指导你,不然自己摸索很难的

同意,在珠江新城那里的空地经常有人飞,去请教吧,不过有些大佬不太热心.

                                               祝你好运

网友:
图上靠后边的那根粗的是主油针也叫高速油针~~控制高速~~~油门拉杆控制的那个上面有个一字的是副油针`~控制的是怠速~~~化油器进气口周围那两根是控制化油器运动轨迹的和最低油门限位的~~一般不用动~~

调整顺序是把主油针开两圈左右 风门开到一小半~~启动~~起来以后调高速~~高速调好了收到怠速调怠速~~~再推到高速`~看看咋样`再收到怠速~~反复几次直到反应灵敏了就可以了`~起飞的时候主油针再开两格~~就是这么个步骤~~调发动机说来简单`作起来难啊~~以前没玩过最好找老鸟调~

网友:
磨车找老鸟~这个弄不好发动机不老实干活滴~~

网友:
我也用的25A发动机,不过还没磨车呢~呵呵~

网友:
我找高手帮我弄~呵呵~苦练G2-PT40中~~~~

网友:
广州市区现在能飞固定翼的地方基本很难找了!特别是新手更需要找人少的地方啊。
来花都飞吧。地方大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