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2.0版电直,已经试飞成功!!图片在第三页~

楼主(2004-11-27):
自己设计的电直1.0版经过半个多月的设计、绘图、制作 终于完成了,总的来说还是很成功的!尾管内皮带传动的结构经过实践证明没有问题,但是一些细节还是不够完美!总结了一代的经验教训,去粗取精 诞生了自制电直2.0版!!
主要改动了以下部分:
1 优化了机身结构,使重量进一步减轻。
2 调整了舵机安装孔位置,使其能更好的兼容普通4通道电直的十字盘结构和ccpm可变距电直
  120度十字盘结构。
3 降低了电池安装位置,使机身重心降低,飞行更稳定。
4 增加了激光切割零件的比例,使一次成型的零件更多,机械加工部分更少。
5 调整了机身外观,使其更美观 线条更流畅。
整体图

用ccpm控制方法时的舵机安装结构图。用这种方式控制时 需要把十字盘防扭架朝机尾方向安装。机头部分的舵机朝内安装,并用垫片垫高,使舵机摇臂和主轴在一条线上,机尾部分的两个舵机朝外安装。需要注意的是,舵机连杆要用其中有一段金属杆的,并且把金属杆弯成如图所示的样子。

这是用普通4通道设备时的舵机安装图。十字盘防扭架需要朝机头方向安装(我的设计只需拧两个螺丝就能改变防扭架的方向)。两个舵机一个朝外,一个朝内装,需要把朝内装的舵机用垫片垫高几毫米。

所有的零件均经过精确测绘后输入电脑cad绘图,并且经过3d软件反复拼装调试,尺寸应该比较精确了。目前这个机身的结构算是比较完善了,没有讨厌的尾电机困扰,不用昂贵的尾无刷系统,尾浆变距反映灵敏,尾管内皮带传动即美观又没有扫齿的麻烦,全金属框架结构强度高,可以很好的兼容4通道低端设备和ccpm高级设备,想一般练习 装个佳宝的旋翼头 不用费劲调整油门/螺距曲线 想飞3d了装个esky3d的旋翼头(现阶段有多少人能飞3d呢?)。。。。。优点还算不少吧~~~接下来就开始备料、激光切割、组装调试
我在不耽误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尽量抓紧制作 和上一贴一样 制作进度随时报告,谢谢关注!!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4-12-2 at 17:04 ]

楼主:
翻过头来再看看一代,是不是觉得好看多了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4-11-27 at 03:56 ]

网友:
一直在关注,希望早日看到飞行图。

网友:
我觉得
应该将尾舵机的位置
向前移动至机身处吧

摔机时
很容易将尾舵机摔坏的
小电直本来就尾管短
传动应该很直接了
没必要再放这么近了

你的设计还是很漂亮
加油!!!

网友:
相当漂亮的设计!真是期待啊!

网友:
顶一下先!!
你的《自己设计 已经开工的“超级”电直~ 进度随时报告中》的帖子我一直在看,看到你飞机上固定尾管的支架等几个地方用的是螺母+螺栓的方式固定的,我觉得你在这些地方直接攻丝比较好。一来用螺母装配起来比较麻烦,二来增加重量。
另外问一句,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铝材?我个人比较喜欢6061铝,想要硬一点的何以用7075,直接攻丝应该没问题。

网友:
2.0版设计的不错,但要考虑耐摔性,铝的镂空后强度可没槊料和碳钎微的好.一般磕碰就会变形

网友:
很不错的。先做出来飞吧,测试各种性能指标,并做分析比较,然后再改进。。。。加油啦

网友:
高人呀!
我先订一套

楼主:
freevip  在 2004-11-27 08:40 AM 发表:

顶一下先!!
你的《自己设计 已经开工的“超级”电直~ 进度随时报告中》的帖子我一直在看,看到你飞机上固定尾管的支架等几个地方用的是螺母+螺栓的方式固定的,我觉得你在这些地方直接攻丝比较好。一来 ...

铝板用的是6061 其他部分用的是ly12硬铝合金
尾管支架是用直接攻丝和侧板连接的,支架开口部分用来夹紧尾管的用的是螺丝螺母,因为这个部分需要调节皮带张力时经常拧,如果用直接攻丝,万一滑扣了就麻烦了。这一点重量还是不能省!

楼主:
timsong  在 2004-11-27 10:43 AM 发表:

很不错的。先做出来飞吧,测试各种性能指标,并做分析比较,然后再改进。。。。加油啦

1.0版的已经做好并且试飞了,你看我帖子里最后一张图片就是1.0版的完成照片,2.0版就是在1.0的基础上改进的。当然以后可能还会有3.0、4.0.......

网友:
我有点意见仅供参考:在用四通道的那种设计在推螺距的时候会不稳的,至少要三个陀机

楼主:
晕啊!用四通道设备是不能变螺距的。用两个舵机就可以了,就跟佳宝、雷鸟一样的。再说 谁的t4vf能调螺距曲线啊??

网友:
提一点自己不成熟的观点:
我觉得,应该将电机和电池的位置颠倒一下(见图),我认为这样有两个好处
1、电池的位置更低,使重心更低,飞行更稳定。另外电池前后移动的空间更大,重心调节更容易。
2、如此漂亮的飞机势必要配上漂亮的机壳,那如果要更换电池时都要拆下机壳,麻烦。如果将电池放在下面就可以从后面抽出,省去来回拆卸的麻烦。
另外我比较赞同hyf_lj的意见,“将尾舵机的位置向前移动至机身处”
顺便问一下,这机身大概有多长,我也想要一架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意见!
1 电机没法装在上面,因为主轴的位置、大齿盘的直径等因素,如果电机装在上面就会和舵机位置冲突,你仔细看一下图就能看出来。
2 由于电机只能装在下面 所以电池位置没法照你的方法装:( 而且由于尾管粗、尾浆变距部分的重量 电池必须装的比较靠前,在1。0版已经验证过了。但是你一样可以把电池吊在机身下部啊!1。0版不可以,只能装在上面 2。0版电池装上面下面都行了~而且我一般电池都是用尼龙绑带固定好以后就不动了 充电直接就在飞机上冲 因为电池位置动了以后重心改变 还得重新调整。
3 飞过ms700的朋友都有这个经验,尾浆变距舵机靠后些装性能会比较好 我看过国外有的图片甚至舵机装在离尾浆及近的地方。

机身长度从机头到尾浆保护翼末端为460mm 和ms700尺寸差不多 1。0版用有刷电机飞有点勉强
要套件的话目前我只能提供
侧板×2 炭纤维尾管×1 尾管支架×1 尾舵机安装架×2 主轴支撑架×2 带齿型的大皮带轮×1 小皮带轮×1(有齿型的)皮带轮和大齿盘的固定压盘×1 皮带×1 尾浆保护翼×1 十字盘防扭架×1 电机安装架×1 压带轮安装架×1 小压带轮×2(带轴承)尾传动箱组件×1 脚架安装架×2 轴承和螺丝若干 这些一共五百多圆 具体我还没算(激光切割很贵啊)

由于我加工能力有限 目前还没法提供的部件是:尾浆变距总成 (可以选用ms700的 或者类似尺寸的成品),旋翼头和十字盘 需要自己配(小电直的成品零件都可以用,固定浆距的、ccpm的均可)

网友:
你用的旋翼直径多大??“机身长度从机头到尾浆保护翼末端为460mm ”不小了,难怪飞得吃力。
我们家的大厅恐怕不敢飞了5555~~~~~~~~~~~~~

楼主:
尺寸和佳宝等电直相差几厘米
市面上可能没有你家大厅能飞的电直

网友:
很漂亮,我先订一套

网友:
我也想做了

网友:
早日成功,大家均享!

网友:
楼主的兰色倾斜盘好象是我做的吧

楼主:
lxl1997  在 2004-11-30 04:18 PM 发表:

楼主的兰色倾斜盘好象是我做的吧

杭州立翔模型做的 是你们吗?

楼主:
花血本弄来的好材料~炭纤维夹凯芙拉防弹纤维板啊!!比纯炭纤维板物理性能更好!2。0版的机身就准备用这个做啦 很轻哦 用手掂分量差不多只有同样铝板的一半。而且抗冲击性能极好!!能摔烂了算您本事加工也找到地方啦~唯一缺点就是太贵 30cm×30cm厚1mm的一块板就要近400圆!!!!自己好好做一台算是pro版的珍藏啦

楼主:
成功啦成功啦!有了第一版的经验 再做第二版就容易多了,一次安装试飞成功!稳定好飞啊!!尾部性能很好~
闲话少说,上图!

机身是用炭纤&凯芙拉防弹纤维板做成,轻多了~用普通有刷电机可以飞到1m多高啦!而且抗冲击变形能力比用铝合金板有上了一个台阶。舵机安装位置、电池安装位置、压带轮位置做了精细调整,外观也流畅多了。

来张全身照~靓吧!不输给市面上卖一千多的电直吧

装上机壳摆个pose

订的gs b2030无刷电机就快到了 到时候就可以无所顾忌的爽飞啦
还有一起订的电子称 等到了以后公布重量数据

网友:
这机机太帅啦~~~!!!!!!!!!!!!!!

网友:
手艺很高!!!

网友:
强烈要求上录像

网友:
那个蓝色的倾斜盘能用在E-SKY小电直上吗?

网友:
不错呀.我都心动了哈哈,提个建议把脚架换一好一点的要不老是看的不舒服.

[ Last edited by szm701122 on 2004-12-2 at 00:10 ]

网友:
高人啊。飞机初长成哦,看到了希望:)

网友:
赶紧出套材开卖吧!

网友:
恭喜贺喜!

建议,改脚架换机壳

楼主:
寻找合适的成品中

网友:
楼主是我看错了,对不起。以前我也给北京的同好做过,远处看我还以为是这个倾斜盘,不过就这倾斜在我这里做一个也不算什么大事。

网友:
哇好久没时间上来看了。看起来象我的飞机了啊。就是我的机器上的舵机不是安在尾管上的。

楼主:
对cad 还有3dmax

楼主:
今天无刷电机到拉!迫不及待的装上试飞,我靠!太好飞了!!!!!油门到一半就能悬停啦!飞到一米多高时那个稳啊爽的不行 真可惜没人给照相
电子称也到了,测了一下重量,不含电池重280克 所有设备都加上是390克 比想象的要轻 还算理想~ 用1600mah 11。1v的电池可以飞十几分钟 我的电池用了半年多,是从蚂蚁那买的 现在有一点老化 要是用全新的1800mah电池肯定飞行时间还能长!

想要自制这飞机的朋友们注意了!我决定把所有的图纸和制作方法详细公布!没有加工能力的我可以提供一部分零件(大约70%的零件可以提供)有加工能力的可以自己做,您省钱 我省事。支持的顶一下哦~~

网友:
我顶,我就是网上跟你聊想买关节轴承的哦

网友:
模界就应该多一点像你这样的青年呀
谢谢你说的   (想要自制这飞机的朋友们注意了!我决定把所有的图纸和制作方法详细公布!没有加工能力的我可以提供一部分零件(大约70%的零件可以提供)有加工能力的可以自己做,您省钱 我省事)

楼主:
补充几点,因为这飞机开始是给自己做的,所以买料和加工都找最好的 新版本用的是高强度炭纤板和德国进口的工程塑料板 单工料成本一架就要600圆上下 追求的就是最佳的性能和稳固性 但是别的模友估计很难接受 所以能找到合适材料和加工单位的朋友最好还是自己做 实在做不了的再找我~

网友:
你的飞机上什么地方用的是工程塑料板??

楼主:
大小同步皮带轮 主轴支架 尾管支架 舵机安装架 脚架 这些东西是工程塑料的 以前是铝合金的考虑到重量问题现在改成工程塑料的了
详细名称是PBT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
高强的耐磨和耐温性,使它用于机械行业不可多得,耐候性也赢得众多青睐,超强的耐吸水性。尺寸的加工性极其好。比重:1.8。

网友:
我也要。请问您具体可以提供什么零件?

网友:
可以上视频吗?请问您可以开发双桨共轴机吗?可以采用四通道设备的!

网友:
请问13克重的GWS PRO舵机可以装上吗?

网友:
首都的青年果然不一样,给我留一些配件啊!

网友:
我是坛子里非常幸运的人,和北京青年见过几次面,而且还到俯上拜见过。他对电直的喜爱和敬业精神,确实了得。用句广告词就是,高,实在是高!

网友:
北京青年,你好!
    由于我没有加工工具,希望能购一架整机,行吗?

网友:
高人啊!顶一下!都等不及看你的详细制作过程了!快上图啊!

网友:
强啊~~~~口水流了一地了~~~~

网友:
楼主,上次要的没找到,请给份图纸!谢谢!!
hffimo@tom.com

网友A(2005-12-29):
赞一下,虽然我不是这个流派的,但国内原创越多越好!我还是老老实实练我的3D动作!顶

网友B:
请问你们讨论的各种铝合金是从哪里买的?杭州有卖吗?

网友C:
我还是要图纸的 愁死了了 给我吧
maomao107@hotmail.com

网友D:
手艺不错,能给一份图纸吗,
jth-654@163.com
,我也很想自己弄一架,谢谢啦,等你

网友E:
不用等了 青年早已退出模坛啦

网友F:
凯芙拉防弹纤维板
这个牛,就知道,凯芙拉防弹衣,没想到还有这个,那个防弹衣要,5000$好像,而且不好买

网友G:
要是旋翼头能自己再设计加工出来就完美了!!!支持

网友H:
他改混wargame了

网友I:
谁收到过他的图纸吖``麻烦你们给我一份吖?谢谢了`
daihaifei_waflc@163.com

网友J:
牛啊
有图纸吗。有谁收到了图纸的。麻烦散布一下嘛
我的邮箱:
a877217@tom.com

网友K:
手艺不错,能给一份图纸吗,
kai.ping@msa.hinet.net
,我也很想自己弄一架,谢谢啦

网友:
不知道有足够材料是不是能造个,1:1的飞飞啊!!